乐鑫的WIFI模块(ESP32-WROOM-32),一用到MQTT相关的指令就报错

楼主(2021-08-21):
WIFI是通的,其他的指令都正常,试了下MQTT的几个指令都报相同的错误。这是怎么回事?该如何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条解释在哪个文档里面有?

这个文档
https://docs.espressif.com/_/dow ... v2.1.0.0_esp32/pdf/

网友A:
可能是默认不支持MQTT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还有MQTT固件?

网友:
有时候 重启 能解决好多问题.

可以重启一下试试 .

我没有用过 这个设备, 但是 根据其他模块的经验,  你没注册mqtt的话是不是也不能clean?

m5311  注册 mqtt的时候 也会报 错 ,一般都是因为多次注册造成的.  重启就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默认不支持MQTT

你这条解释在哪个文档里面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默认不支持MQTT

那怎样才能让它支持?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怎样才能让它支持?

找到个固件,可能不是最新的,我没试过,你可以研究下

网友:
换个开发方式吧,用 arduino

楼主:
我不开发固件,只是想用它本身的出厂固件。看着它文档里面丰富的MQTT指令,可是每个都报错。真是坑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个固件,可能不是最新的,我没试过,你可以研究下

没有用,一样的。
不知道它文档里面提mqtt干啥,没有就别写啊

楼主:
终于搞好了,大功告成!
安心睡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搞好了,大功告成!
安心睡去。

所以是啥问题?

网友:
可以找原厂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