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有条纹,是哪里出的问题

楼主(2021-08-21):
如图,最开始是最右侧有几条竖条纹,今天突然下侧大面积的横第纹。DELL 显示器,HDMI接口,问一下,一般会是哪里出故障了,有得修吗。

网友:
排线松了 或者断线了

楼主:
拆开看了,排线也检查了。估计面板坏了。
链接到面板的软排线有温度,原来内部是有封装硅片的,我搓了几下,故障依然。

网友:
我的戴尔显示器也是跟你这个故障一样,之前论坛发过帖子,网友回复是屏挂了,目前用来跑MACH3,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