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可以榨甘蔗的家用机器,九阳E3C【已经购买】

楼主(2021-08-21):
淘宝价329元。

九阳有几个型号可以榨甘蔗,其中E3C据说最好的。

有人使用过?

如果没有有价值的意见,明天中午我下订单。

网友A:
找了几家只找到一个榨甘蔗的评价,供老大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了几家只找到一个榨甘蔗的评价,供老大参考

他的是E5V, 电机性能没有E3C好的。

目前市场上我也就只找到这一款能榨甘蔗的家用机。

楼主:
这个可以整条甘蔗榨:

(上面的九阳E3C要切成一段一段。)

楼主:
我已经下单购买了九阳E3C.

楼主:
原厂保修1年。

多赠送一年保修,即保修2年。

以后买机器,都得问一下保修,不问的话,有这种福利就得不到了。

网友B:
挤压头好像是塑料的,估计榨甘蔗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挤压头好像是塑料的,估计榨甘蔗够呛。

E3C是高强度陶瓷螺杆。

九阳压甘蔗的型号都是高强度陶瓷螺杆。

E3C的电机更是做了加强。虽然功率仍然150w,但电机型号是不同的。

网友C:
带皮能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皮能砸吗

带皮肯定不行。

需要去皮,而且需要砍成一小段一小段。

希望两节甘蔗的连接关节部位也能榨。

网友D:
等待楼主评测,最喜欢喝甘蔗汁。

网友E:
是不是 柳丁 柠檬 都可以用这个榨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 柳丁 柠檬 都可以用这个榨汁

肯定可以。这是真正压榨出来的,味道更好。

使用刀片的味道都不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等待楼主评测,最喜欢喝甘蔗汁。

现在我只能用水煲。

楼主:
刚才到市场买甘蔗,竟然买不到。朴朴和叮咚也没有。附近超市也没有。

难道只能淘宝买?

楼主:
叮咚有,很贵,11元/斤,去皮。

淘宝2元带皮。

网友:
这个是榨汁机吧,几年前有过一个,榨过几次果汁就吃灰了,不好清理。

网友:
去本地菜市场,有甘蔗卖的。或上淘宝搜广西甘蔗。

楼主:
评测来了:

寻找了1年半的成果:九阳E3C甘蔗榨汁机评测,出汁率和味道惊人的秒杀外面的商业机器!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54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