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了,X220越修越坏,彻底完蛋。大家觉得ThinkPAD T14S如何?

楼主(2021-08-22):
2016年在论坛买了X220,今年上半年还在给朋友吹可以再战十年,结果上个月屏幕中间有一大块反色的亮线。当时推测,不是屏挂了就是屏线挂了,于是买了根屏线打算试试。结果拆装的时候……忘了拔下电池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现在在想换个啥,ThinkPAD T14s看起来很美好,可惜屏幕连X220都比不上(我买的IPS版本)。惠普ProBook 635不到1kg,金属外壳,可惜接口超级少,就3个USB、一个HDMI。

或者另辟蹊径,买个头戴显示器接到没屏的X220上

网友A:
X220要不要维修?可以寄到东莞,我找人帮你修好,应该不会贵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220要不要维修?可以寄到东莞,我找人帮你修好,应该不会贵的。

X230还会上货吗?我眼馋了。现在新电脑都装不了windows7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X230还会上货吗?我眼馋了。现在新电脑都装不了windows7了

不上货了。你看看有没有坛友转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X220要不要维修?可以寄到东莞,我找人帮你修好,应该不会贵的。

都5年了,还帮忙维护。大赞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5年了,还帮忙维护。大赞

没事,我们有维修商,都是有交情的。我们送去维修的机器收费都很低。而我们在维修上不需要赚坛友一分钱。

网友D:
我有一台x230,没硬盘和内存,给儿子拆开练手一次,装回去还能用,就是多了几个螺丝。楼主要是需要当配件,运费到付送楼主了。多出的螺丝好像还在,一起寄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台x230,没硬盘和内存,给儿子拆开练手一次,装回去还能用,就是多了几个螺丝。楼主要是需要当配件, ...

X230和X220主板、键盘、显示器不通用。

但内存和硬盘可以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台x230,没硬盘和内存,给儿子拆开练手一次,装回去还能用,就是多了几个螺丝。楼主要是需要当配件, ...

如果楼主不需要的话,有意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X220要不要维修?可以寄到东莞,我找人帮你修好,应该不会贵的。

好啊好啊,谢谢 。原本觉得,主板屏接口烧了已经没戏了 ,因为弄不好需要换主板,但是找不到可靠的维修商。

请问,是寄到邮购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台x230,没硬盘和内存,给儿子拆开练手一次,装回去还能用,就是多了几个螺丝。楼主要是需要当配件, ...

谢谢^_^。按照教程重新拆装一次又能再战10年^_^。
不过站长帮我联系维修,应该能修好,下面那位朋友应该更需要。

网友E:
引用 网友A:
X220要不要维修?可以寄到东莞,我找人帮你修好,应该不会贵的。

我一台T450S 高清触摸屏的;泡了洗手液,屏幕有阴影,使用一切正常;坛主能否帮忙问一下有没原装屏幕换?有的话我寄过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一台T450S 高清触摸屏的;泡了洗手液,屏幕有阴影,使用一切正常;坛主能否帮忙问一下有没原装屏幕换? ...

抱歉,只给之前邮购部的用户提供服务。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抱歉,只给之前邮购部的用户提供服务。

是在邮购部购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啊好啊,谢谢 。原本觉得,主板屏接口烧了已经没戏了 ,因为弄不好需要换主板, ...

已经站内信息将我的微信发给你了。加我微信,直接将电脑寄到维修商那里。

里面写一张纸条,写清楚故障、你的收件地址电话等(寄出给你顺丰到付,注意要写什么区什么街道)。

维修前会报价给你,如果认为太贵不想维修, 会退回给你,不用收费。

不用担心费用,肯定是比你外面找的任何维修点都要低,而且肯定能修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是在邮购部购买的

邮购部购买的话,可以维修。

你将你屏幕的分辨率告诉我,我问了供应商价格,在帖子里回复给你。

你的情况要整个屏幕更换的。我会让供应商给你换一块表面没有任何刮痕,显示完美的、可以媲美全新的原装屏幕(从原装机器上拆下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邮购部购买的话,可以维修。

你将你屏幕的分辨率告诉我,我问了供应商价格,在帖子里回复给你。

谢谢坛主;
是得换整个屏幕总成,这个没问题;
T450S 1920x1080 带触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站内信息将我的微信发给你了。加我微信,直接将电脑寄到维修商那里。

里面写一张纸条,写清楚故障、 ...

谢谢^_^。今天晚了,明天来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坛主;
是得换整个屏幕总成,这个没问题;
T450S 1920x1080 带触摸;

好的。是否一定需要触摸? 要看供应商手上的货是否有触摸。

注:触摸给我就一点用都没有。我肯定会将触摸功能关闭,免得妨碍我操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谢谢坛主;
是得换整个屏幕总成,这个没问题;
T450S 1920x1080 带触摸;

报价了,380元不带触摸,整个屏幕更换,A+等级的屏幕。触摸的供应商手上没有货,明天才能报价给你。

你要负责来回都运费。寄给你的时候使用顺丰到除此之外没有其它费用。

网友F:
X220,X230,W541 都阿莫这买的,除了X220出差时砸报废了,剩下的还正常使用。
不知道邮购部以后还会不会上架笔记本。

网友:
引用 网友F:
X220,X230,W541 都阿莫这买的,除了X220出差时砸报废了,剩下的还正常使用。
不知道邮购部以后还会不会上 ...

疫情过后再说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报价了,380元不带触摸,整个屏幕更换,A+等级的屏幕。触摸的供应商手上没有货,明天才能报价给你。

你 ...

OK
更换不带触摸的;来回运费我付;
要怎么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台x230,没硬盘和内存,给儿子拆开练手一次,装回去还能用,就是多了几个螺丝。楼主要是需要当配件, ...

您好可以送给我吗?我现在很需要一个笔记本

网友:
地址私信我,运费到付,外壳也有破损。还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OK
更换不带触摸的;来回运费我付;
要怎么联系?

触摸屏也是380元。

给你换触摸屏的吧。

供应商让你把机器亮起来,把整个屏幕屏拍个照传给他。

你加我微信,微信发给我(站内信息发微信给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一台T450S 高清触摸屏的;泡了洗手液,屏幕有阴影,使用一切正常;坛主能否帮忙问一下有没原装屏幕换? ...

屏幕已经换好。总共380元。

之前提到可能的额外100元不需要(因为泡水,可能损坏其它零件)。

今天发货给你,顺丰到付。

网友:
楼主的X220收到,屏幕是点不亮的,主板的接口烧坏了。

进行了芯片级别的维修,修好,180元。

开机,发现屏幕也是坏的。

坏完美的屏幕200元,楼主要求IPS屏,补60元。

楼主提出能不能再加修两个小问题:
1. 电源接口松了
2. 键盘面,在左上转轴那儿断了,能不能换个。

电源接口重新安装,解决。不用钱。

转轴(铰链没有断),是C盖坏了。更换一个接近全新的X220 C盖,60元。

总共费用:

修主板180元+换屏幕200元+IPS补60元+C盖60元=49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已经换好。总共380元。

之前提到可能的额外100元不需要(因为泡水,可能损坏其它零件)。

机子已经收到,谢谢坛主;

网友:
刚买了一个 x1 carbon 2017,感觉还不错

网友:
x220真的是好机,前几年在论坛收的一台,一直很喜欢,除了声音小,其他都不错

网友:
请加一下大家,x220电池不行了,有没有推荐的商家。还有能不能再加个硬盘,256的ssd已经不够用了。

楼主:
X220回来了,屏幕恢复O(∩_∩)O。
不过没硬盘,进BIOS瞧了瞧,意外发现回车键没反应了……回来装上硬盘,发现确实不行了。试着拆装了下,还是不行,看来还得换个键盘。

现在最担心的,不是键盘坏了而是主板的问题,那就完蛋了

楼主:
假货宝上,从¥85~¥260,不知道哪个才靠谱

大家有推荐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X220回来了,屏幕恢复O(∩_∩)O。
不过没硬盘,进BIOS瞧了瞧,意外发现回车键没反应了……回来装上硬盘,发 ...

100%是键盘问题。

你认真观察一下,是否你原来的键盘,或他们维修的时候换错键盘了。

当然,一般维修的时候不会换错键盘的。

楼主:
仔细看了看,好像是原来的吧( ̄▽ ̄)……

真是一波三折啊,还不知道哪家键盘靠谱点/(ㄒoㄒ)/~~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看了看,好像是原来的吧( ̄▽ ̄)……

真是一波三折啊,还不知道哪家键盘靠谱点/(ㄒoㄒ)/~~

X220键盘都没有背光的。

你只要买英文键盘,回车键形状跟你目前使用的一样就行。

运气好可以买到100%全新的,因为联想很多维修配件流出市场。

收到货,仔细检查没有泡过水就行。

这货无法维修的,所以,买回来能使用,就不会有问题。

淘宝找一下就行。这货是消耗件,业余也能更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X220回来了,屏幕恢复O(∩_∩)O。
不过没硬盘,进BIOS瞧了瞧,意外发现回车键没反应了……回来装上硬盘,发 ...

基本不是主板问题,矩阵键盘主板问题那就一条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X220回来了,屏幕恢复O(∩_∩)O。
不过没硬盘,进BIOS瞧了瞧,意外发现回车键没反应了……回来装上硬盘,发 ...

我自己的电脑多次拆机后键盘按键错乱,拔BIOS电池放电后恢复正常。
昨天帮同事修P560,现像是不开机,插电ThinkPad的红灯闪三下。拆机拔BIOS电池放电后也恢复正常了
你可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