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修一台三洋全自动波轮洗衣机水位故障【阿莫推荐:颠覆我们认知的高水平维修】

楼主(2021-08-22):
试机,进水正常,水加满一直溢出波轮也不运转,进一步测试单脱水功能 正常,可以排除机芯问题,跟换水位传感器问题依旧,可以确定是电脑板问题,进一步测试 用注射器给水位传感器打压,电脑板能停止进水并启动电机,至此问题已落实,电脑板水位频率偏移导致,示波器测试频率低水位震荡频率41.9khz ,水位传感器上并联471p电容搞定

网友A:
哇,这个维修高水平。我一直认为维修只是更换零件的事情。

楼主能解释一下,是怎样发现和定位到问题的?

网友:
并的这个电容值是如何确定的?这样修了后水位还准吗?

网友:
佩服佩服

网友:
这也太厉害了,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这个维修高水平。我一直认为维修只是更换零件的事情。

楼主能解释一下,是怎样发现和定位到问题的? ...

用注射器代替水位压力打压,打压压力增大,震荡频率下降,当满水位时并联电容频率降低到39khz,进水程序终止启动电机运转,这个时候并联电容是471p,还要配合水位传感器中间的螺帽能微调频率

网友:
水位传感器,水压--》频率?可能是这个原理?

网友:
这种洗衣机,其实很多黑科技哟
比如这水位传感,是靠皮管内的空气压力,顶起一个线圈里的铁芯,改变频率,来感知水位。水位越高,管内空气压力越大。

再有一个 是感知 有多少衣物,是靠刹车后测惯量来实现的。 好像是。

楼主:
零水位,传感器频率40khz左右,满水位39khz

网友B:
这个故障你应该误判了,应该是水管的接头老化漏气或者是传感器内部的膜片(铁芯)移位没有复位导致的。 你用针管加了一个超大的压力正好让他复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故障你应该误判了,应该是水管的接头老化漏气或者是传感器内部的膜片(铁芯)移位没有复位导致的。 你用 ...

上面提到:跟换水位传感器问题依旧。

怎么水位传感器没有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面提到:跟换水位传感器问题依旧。

怎么水位传感器没有坏。

可以让楼主确认下换传感器的时候,导气管有没有一起更换,或者导气管的两端有没有剪掉一段。如果没换没剪,那极有可能是导气管接头处老化漏气所致的,反复拆装的时候碰巧装上以后不漏气了。楼主只测了一个最低水位的谐振频率,没有测试水满不停时的谐振频率,就能得出频率漂移的结论这个是很草率的。怎么解释楼主并联一个电容还能继续使用的问题,原因上面也有坛友说了,不同水位的时候本身就是震荡频率不同,洗衣机来检测频率推算水位的。所以即使正常的洗衣机并联一个电容也能正常运行的,只不过水位控制变的不准罢了。  修复完成后,楼主有没有测试最低水位和最高水位的运行状况?   最后说一点即使真的是频率漂移了,看到传感器背面那个点红胶的内六角螺丝了么?直接调整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让楼主确认下换传感器的时候,导气管有没有一起更换,或者导气管的两端有没有剪掉一段。如果没换没剪 ...

气管没有问题,桶满水位时气管内无水,(无漏气),用嘴吹桶里冒气泡(无堵),我不可能犯低级错误的,然后又更换水位传感器没有用,问题依旧,才定位到电脑板水位频率偏移,一般是要换电脑板的,能微调频率解决问题就没必要去换大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让楼主确认下换传感器的时候,导气管有没有一起更换,或者导气管的两端有没有剪掉一段。如果没换没剪 ...

楼主高, 层主硬, 站长又高又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让楼主确认下换传感器的时候,导气管有没有一起更换,或者导气管的两端有没有剪掉一段。如果没换没剪 ...

看来两位都是维修高手。

网友D:
今早把自家的松下洗机机修好了,故障现像开机后 进多少水出多少水不存水 排查完出水的步进电机完好并且测其电压正常 拆下与其相联的阀门拆开发现内部有个衣服上扣子卡住密封部件,拿出来后正常工作了。上一次坏的故障是:洗好不脱水并报故障最后发现门上凸轮被家人搞断了,与其相连行程开关断开,后把开关短起来直接用。已连续使用7年了,每天至少使用一次。

网友:
我上次在大家指导下,修好一台小天鹅洗衣机,换了个换水电磁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气管没有问题,桶满水位时气管内无水,(无漏气),用嘴吹桶里冒气泡(无堵),我不可能犯低级错误的,然后又 ...

其实你已经犯了低级错误了。人工给水位传感器加压,加压后进水停止,则说明电脑板和水位传感器基本正常,问题可能出在管路密封上,需要进一步检查管路密封性/通透性,而不是得出频率漂移的结论。  根据你楼主位的表述,你的判断步骤就反了,通常应该是先人工加压,加压后依然进水不停才考虑更换传感器再测试。另外管路轻微泄露的时候管路是有可能没水的。一般情况可以直接两端老化的部分剪掉然后重新连接并打胶密封。 当然最终能测量并判断频率,已经超越了普通家电维修者,上述的并不妨碍你是高手的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已经犯了低级错误了。人工给水位传感器加压,加压后进水停止,则说明电脑板和水位传感器基本正常, ...

楼上没仔细看帖吗?电脑板水位部分震荡频率偏移,不能识别正常的水位,加电容重新校正震荡频率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已经犯了低级错误了。人工给水位传感器加压,加压后进水停止,则说明电脑板和水位传感器基本正常, ...

这样吧我给你一千元你来实验你你认为的是气管漏气(不换电脑板,不换水位传感器),若不成功自亏路费敢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吧我给你一千元你来实验你你认为的是气管漏气(不换电脑板,不换水位传感器),若不成功自亏路费敢吗 ...

呵呵你牛逼可以了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样吧我给你一千元你来实验你你认为的是气管漏气(不换电脑板,不换水位传感器),若不成功自亏路费敢吗 ...

看热闹不嫌事大,我赞助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热闹不嫌事大,我赞助一点

哈哈,我也赞助

网友:
一般是水位压力传感器进水或潮湿

网友F:
我还以为洗衣机水位传感器是个开关量,没想到 是模拟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你牛逼可以了吧

没有人怀疑你的水平。但搞到现在的结果,就证明你的情商太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人怀疑你的水平。但搞到现在的结果,就证明你的情商太低了。

是楼主觉得我是在质疑他的水平,然后蹦出一句赌1000元来,我咋回复?没啥好说的,承认楼主牛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楼主觉得我是在质疑他的水平,然后蹦出一句赌1000元来,我咋回复?没啥好说的,承认楼主牛逼。 ...

我16楼已经预计到你们会吵架,我吹捧了两位一下先缓和气氛,后面还是吵起来了。

我能预见到你们将吵起来,你却不行,还不是你情商太低?

网友:
楼主维修水平的确高,也的确有人情商堪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还以为洗衣机水位传感器是个开关量,没想到 是模拟量的。

有开关量的,一般不太智能的都是开关量。

能自动调节水位的应该大部分是模拟量的

以前修过老式的全自动,是开关量的。

只是没想到现在的模拟量的是频率方式的。涨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16楼已经预计到你们会吵架,我吹捧了两位一下先缓和气氛,后面还是吵起来了。

我能预见到你们将吵起来 ...

是的,没啥好说的。不管对了错了,楼主的结果是实实在在的修好了这个机器,所以22楼承认楼主牛逼,也没打算再回复楼主了。

网友G:
哈哈。楼主修东西还是很牛逼的。
我还搞过一个比楼主更疯狂的事。同事送来一个洗衣机的板子,按任何键没反应,像死机了。查资料发现主MCU晶振没输出。换晶振没用。所以就确定MCU坏了。这种特殊mcu还买不到。后来就死马当活马,用CD4060做了一个振荡器从外面打震荡信号进去。完美修复!缺点就是洗衣服的时间比原来长了一点点

网友:
唉,做技术就这样,一旦两个都懂就谁也不服谁…这两年我也慢慢学会收敛脾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哈哈。楼主修东西还是很牛逼的。
我还搞过一个比楼主更疯狂的事。同事送来一个洗衣机的板子,按任何键没反 ...

这也是高水平的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哈哈。楼主修东西还是很牛逼的。
我还搞过一个比楼主更疯狂的事。同事送来一个洗衣机的板子,按任何键没反 ...

换个有源晶振不是更简单吗?

网友:
确实,在家电工作原理方面有很高的造诣, 更难得的是乐于分享!
点赞

网友:
牛,都是高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哈哈。楼主修东西还是很牛逼的。
我还搞过一个比楼主更疯狂的事。同事送来一个洗衣机的板子,按任何键没反 ...

有源晶振不是更简单?

网友:
我想起来了
多年前,我自己修好了GD8130洗衣机,故障现象是无法排水。经检查,是排水电机外壳上的塑料卡扣断了,刚好在保修期过了没几天断的
我在断掉的卡扣部位拧了一个大盘头螺丝,用螺丝帽和排水电机外壳之间的空隙来代替塑料卡扣,把电机挂回去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源晶振不是更简单?

有源晶振难买。手上一般不会有货。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有源晶振不是更简单?

原来的MCU用的是RC振荡器(准确的说应该是 三个脚的一个器件,我测下来就是一个电阻一个电容),所以我也用RC振荡代替。再说当时买元器件哪有现在这样方便呀。20多年前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原来的MCU用的是RC振荡器,所以我也用RC振荡代替。再说当时买元器件哪有现在这样方便呀。20多年前呀。 ...

果然是实干派。

网友:
见过有这种方式测气压的血压计,没想到洗衣机居然也是。。以前一直以为洗衣机的这个传感器只是个压力开关

如果在这并联电容可以解决问题,那说明这个传感器内部只是个可变电容,振荡电路在控制板那边吧?

那这个频率是怎么偏的呢?电路板上有电容老化?还是说单片机的时钟出了问题?有可能用的是陶振而不是晶振?

电脑板灌胶了不好整,这里加电容应该是个合适的选择

网友:
楼主真是人才,啥东西都会修,牛

网友:
看着这么多人分享,都是大牛,佩服佩服!

网友:
涨知识了,原来是气压计+频率测量原理。可能出问题的地方 1. 管路密封 , 2. 传感器,3.电路板频率测量电路。

网友:
工程师就是牛逼,讨论技术还能随便吵个架

网友I:
我很佩服楼上各大侠的维修和分析深度。

以前 我有个海x滚筒洗衣机,使用8年坏了,上不了电,量过保险丝等极初级的点,无解,水平有限,加上家人催促,故着急蛮荒换了新的洗衣机。回想起来,若是有条件有时间,真想好好拆开修修。
以前 家里也修改热水器、消毒柜之类,要么懒得修,直接换新(有时候打厂家电话,厂家回复说 过了x年了,建议换新吧),要么找维修师傅,维修师傅基本也是模块化更换。

网友:
楼主就差航母和核潜艇没修了

网友:
没想到修个洗衣机都爆出了这么多高手,论坛真是藏龙卧虎,仰慕

网友:
楼主的维修水平确实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高, 层主硬, 站长又高又硬

“让学”的爱好者啊

网友:
我想知道收了多少钱,哈哈

网友J:
看图片事330p的电容

网友:
关键是维修需要了解大部分被修对象的基本工作原理,这个就比较关键了。楼主是乱修(意思是广泛,没有贬义),啥都修,不像有些专修,那么需要了解的知识性就更要全面,这个还真需要岁月的积累。不是说现在随便啥都去网上现查现找,

网友:
我就换过电磁阀。。。。。

网友:
学习了,修这个看来没有示波器还真查不出来,不知道水位高低改变,电压变不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图片事330p的电容

最后定下来是471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早把自家的松下洗机机修好了,故障现像开机后 进多少水出多少水不存水 排查完出水的步进电机完好并且测其 ...

看的我,热血沸腾.把坏了好几个星期的洗衣机拆开修修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很佩服楼上各大侠的维修和分析深度。

以前 我有个海x滚筒洗衣机,使用8年坏了,上不了电,量过保险丝等 ...

这就是工程师的通病,啥都想修修,导致家里很多年都无法用新的机器

网友K:
我就是换换主板都觉得自己很牛了
我上次修洗衣机,打开一看,主板进水烧得一片焦黑,直接网上买个主板换上,完美修复。
还有一次,不进水,以为主板或者水位传感器坏了,结果都买了主板了,发现是小孩把龙头关了

网友L:
冰箱换了个启动电阻我都觉得自己很牛了,多用了两年,两年后又坏直接卖废品了,应该再鼓捣一下的;去年卖了台旧洗衣机,也是坏了,也应该鼓捣一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冰箱换了个启动电阻我都觉得自己很牛了,多用了两年,两年后又坏直接卖废品了,应该再鼓捣一下的;去年卖了 ...

扩大内需就这么被你破了功

网友:
楼主牛B呀!现在很多修车修家电的都是直接换元件了……
楼主能给画画这个压力转频率的原理图吗?很感兴趣

网友:
我觉得这种深度维修的价值已经超出洗衣机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就是换换主板都觉得自己很牛了
我上次修洗衣机,打开一看,主板进水烧得一片焦黑,直接网上买个主 ...

那你应该修小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就是换换主板都觉得自己很牛了
我上次修洗衣机,打开一看,主板进水烧得一片焦黑,直接网上买个主 ...

哈哈,习惯性换板,有问题就换 ,没想到主板躺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