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遇到一个特别郁闷的网购,显示屏重影,网上指导维修9.99元

楼主(2021-08-22):
自己花时间 在网上找解决方法,n种都试过,没能解决。机箱后的线也重新插过,就差拔显卡了。实在弄不好,就上某宝,找了一家9.99元的,联系店家,拍下来后,加了微信,店家通过微信视频让我动动显示屏的线,神奇吧,显示屏的线一动,重影就没有了。·····
简单吧,这真是一个技术问题。离真理就差那么一步。在某宝上开个店,有时间蹲在电脑边来钱也快哦

网友: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开心悠闲
目标分论坛:家电维修

网友:
其实, 能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也是个技术活.

网友A:
你郁闷因为这么简单的“维修”支付了9.99元觉得不值?

网友:
接口是VGA??HDMI的接触不好直接就黑了

网友:
你该一来就付费处理,那么节约下来的时间精力应该不止这几元了吧:) 如果你觉得他的不值这么多的话

网友:
接口是VGA的吧?
VGA高分辨率+长线的常见问题, 一部分是屏幕端接收ADC采样点漂移的原因, 调H/Y的采样偏移可缓解一些但不能根除;
另一些是模拟信号劣化的原因.
移线会有影响, 但感觉像玄学, 现在调好了, 过段时间又重影了.
无解的.

网友:
我的显示器偶尔有轻微波浪纹,不管vga还是hdmi都一样,不过有时关掉再开就没事了

网友:
楼主忘记了最基本的维修技巧,就是拍一拍摇一摇插拔一下,一来肯定就钻牛角尖了,以为是哪里电路故障,要去定位芯片或者驱动

网友:
自己用,彻底淘汰VGA

网友:
只能说楼主太小白了。我的显示器,用着用着就没有显示,过一段时间又发神经自己好了。只要一关显示器电源,就可能出问题,不关电源就能一直好着。如此凑合着用了一年多,有一天实在无法忍受就谷歌一下,再加上自己的经验,从网上8毛钱包邮换一个LDO就好了。神不神!!!
当然拆显示器很费事。

网友B:
每次遇到这类问题,我都想起大学时一个同学问我,说电脑显示的颜色不对,然后还QQ截图给我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郁闷因为这么简单的“维修”支付了9.99元觉得不值?

我郁闷的是机箱后面的线也重新插过,就显示器后面线没动。以前一直以为是软件问题或是系统设置问题。没想到是硬件插头问题。也算是长见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次遇到这类问题,我都想起大学时一个同学问我,说电脑显示的颜色不对,然后还QQ截图给我看 ...

现代版刻舟求剑。

网友:
10块钱能解决问题主要看你的时间够不够十块钱了,服务嘛说白了就是花钱买别人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