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脑机箱电源,嫌弃风扇噪音太吵,把风扇拆掉可行吗

楼主(2021-08-23):
标称650w80plus金牌电源,
没插独显,目前用电量计测得主机平均功率也才70w左右,最大也没超过120w过。

这种工况拆掉电源风扇来工作有风险吗?

网友:
你接5v上吧。

网友:
换几百转的风扇。

网友:
估计不行

网友A:
金牌电源小功率段效率不高,按90算也有10W发热量,也不小了。

话说金牌电源居然没配温控风扇么?

网友:
可以换个静音风扇,风扇最好还是要有一个吧。

网友:
风扇必须要有,靠自然散热不行的。
风扇降电压、降速用,降低噪音。

网友:
我通常的做法是接入一个DCDC模块,可调压的。电压一般设定为8.5V。

网友:
我买过一个长城 0 分贝的电源,没有风扇。用在一台 headless 主机上,差不多5年了,未出什么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牌电源小功率段效率不高,按90算也有10W发热量,也不小了。

话说金牌电源居然没配温控风扇么? ...

带温控转速的,

开机大概5分钟后就开始出现明显共振噪音了。

https://item.jd.com/100013043096.html

是这款,以前是航嘉MVP500,我嫌弃噪音大,闲鱼99元卖掉了,换了这个,结果用了一个月后,也就比MVP500电源好那么一丢丢,白折腾了。

网友:
换一个静音风扇,调低转速

网友:
台达电源很好用,很安静,几乎不发热,

网友:
要买大风扇的电源噪音才低得多,如果风扇是在出风口那里的小风扇,那噪音高很多的。

网友:
串联2个in4007二极管降速。

网友:
不行的,会积热。电源风扇应该声音很小啊,半米之外几乎不可闻那种。声音最大的是硬盘和cpu风扇啊

网友:
接5V或者找低速风扇,再弱的对流散热也比辐射强得多。至于不接风扇行不行只能看情况了。
如果你不用独显不如买无风扇主机,网上那种全铝锯齿扇热的,反正我用5250U也挺舒服

楼主:
5V不好焊,已经接3.3V上了

网友B:
是不是风扇和机箱共振了,这样声音会大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风扇和机箱共振了,这样声音会大很多

共振说不上,应该就是只是简单的振动传递。

CPU和电源风扇,齿槽方波换相,必然有振动。

特别是把机箱放桌面上的时候,耳朵放桌面上听,简直是发动机一般的噪音。

我现在把机箱放带轮子的三层置物架上了,跟桌子不接触,桌面就没声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