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分析仪上位机是怎么存取数据的?

楼主(2021-08-23):
发现逻辑分析仪可以采集最大100G的采样点,那这样的话,全部放内存肯定是不够的。存文件的话,在后面波形放大缩小要读取磁盘,岂不是会很慢?

网友A:
还可以问个问题:那么多数据,屏幕显示的过来吗?人眼看的过来吗?  哈哈:)

网友:
你要考虑的是USB能传输过来么?

网友B:
带压缩的。这种数据压缩比会非常高。他说100G采样点,又不是100G B数据。

网友:
商业逻辑分析仪比如Logic 16 Pro,几个GB之后也是非常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问个问题:那么多数据,屏幕显示的过来吗?人眼看的过来吗?  哈哈:) ...

显示,这个波形库处理好了,现在说的是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压缩的。这种数据压缩比会非常高。他说100G采样点,又不是100G B数据。

看了金沙滩,写的是一个波形跳变是几个字节,那采样100G怎么也得有几十G

网友C:
说100G采样点/bit,又不是100G Byte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100G采样点/bit,又不是100G Byte数据

看看我楼上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