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ye11083大牛,两个GTX 共用同一个CLK 失败,求助

楼主(2021-08-23):
试过两种方式,
1.   reference clk 进来后直接  分给两路GTX模块   失败告终      148.5 clk差分  ----->两路 IBUFDS_GTE2------>输出两路标准的 148.5CLK------->给 两路GTX
2.   reference clk 进来后  接了一个IBUFDS_GTE2 输出的 148.5M   分两路wire 给 两路 GTX      结果相同

提示这个,  蛋疼中
[DRC RTSTAT-2] Partially routed nets: 1 net(s) are partially routed.

网友A:
你在gtx里找找配置。gtx reference clock要选路径,然后接west/east之类。具体我没有操作过。你看ug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gtx里找找配置。gtx reference clock要选路径,然后接west/east之类。具体我没有操作过。你看ug手册。 ...

找到原因了,  IBUF_GTE2     在输出的信号中    有.O 和.ODIV2 ,  我原先代码里两个都用了没问题, 新的代码,把这部分时钟分配给两个GTX就出问题了, 最终看手册 发现 GTE2的 二分频  .ODIV2是MMCM 输出的,也就是 跨区域会布线不通

程序上把 GTE2 的ODIV2输出屏蔽了,  单独做了个 ALWAYS块去对 GTE2输出的.O进行二分频  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