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上操作本地数据源的前端 用什么做比较方便?

楼主(2021-08-23):
如题,

即需要有放置表单、文本、列表这些控件的,方便对数据库新建/编辑

编译后是独立的EXE
VB可能是比较常见的

有没有更轻量级的软件?

数据库想用ACCESS  其它小型方便使用的有推荐吗

网友:
必须是SQLITE

网友A:
非专业人士,就用access自己就行。
这也就是access的设计用途。

楼主:
请教前端操作界面用什么做比较好?

不是软件行业的  最好有易学易用的开发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专业人士,就用access自己就行。
这也就是access的设计用途。

您说的没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前端操作界面用什么做比较好?

不是软件行业的  最好有易学易用的开发工具

不是应该你会什么用什么吗?
数据库Sqlite, access等数据库都是调用函数, 简单用又不用考虑很高的效率
会C就QT, 会C#就C#, 会vb就vb, 如何你想新学一门语言就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应该你会什么用什么吗?
数据库Sqlite, access等数据库都是调用函数, 简单用又不用考虑很高的效率
会C ...

请教  存储过程可以理解为SQL上的批处理命令吗

介绍上似乎优点很多 但我还没搞明白究竟是个什么

楼主:
据说SQLLITE不支持存储过程
请教  存储过程可以理解为SQL上的批处理命令吗

介绍上存储过程似乎优点很多 但我还没搞明白究竟是个什么

网友C:
别用ACCESS,数据库总会莫名其妙损坏,不知道现在解决了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SQLLITE不支持存储过程
请教  存储过程可以理解为SQL上的批处理命令吗

这个就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D:
推荐sqlite,acess不同版本不兼容蛋疼,装错了office版本也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用ACCESS,数据库总会莫名其妙损坏,不知道现在解决了没有。

怀疑M$是不是留了许多坑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荐sqlite,acess不同版本不兼容蛋疼,装错了office版本也会出问题。。。

sqlite无疑是优秀很多的

前端工具不知用啥方便些?

网友E:
SQLite是不是后台又要跑一个程序?
如果这样子不如还是用access或者odbc/ADO存取DBF甚至excel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SQLite是不是后台又要跑一个程序?
如果这样子不如还是用access或者odbc/ADO存取DBF甚至excel文件。 ...

我是新手  好多不懂  请问用ADO的话   前端用什么软件? 或者开发工具?

最好是能编译为独立exe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没错

access自带了界面设计器啊。
简单的数据前端界面,当然是用access自己最方便。
更简单的情况下用excel的界面设计器也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是新手  好多不懂  请问用ADO的话   前端用什么软件? 或者开发工具?

最好是能编译为独立exe的

刚去控制面板-管理工具看了一下,好像微软放弃了ODBC和ADO了
以前XP自带DBF,ACCESS,xls等类型的ODBC和ADO驱动,win7好像没看见,只有sqlserver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去控制面板-管理工具看了一下,好像微软放弃了ODBC和ADO了
以前XP自带DBF,ACCESS,xls等类型的ODBC和ADO ...

可能要安装过某些应用  才会出现有关接口

想起来ADO可能是需要安装IIS才有的

不太记得了

网友F:
也可以了解一下 WEB 离线应用,有提供数据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可以了解一下 WEB 离线应用,有提供数据操作

朋友有实践过吗     不安装本地web服务可以?

我这里只单机就行   连LAN都不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E:
SQLite是不是后台又要跑一个程序?
如果这样子不如还是用access或者odbc/ADO存取DBF甚至excel文件。 ...

sqlite不需要跑后台程序的,它就是个库

网友:
引用 网友E:
SQLite是不是后台又要跑一个程序?
如果这样子不如还是用access或者odbc/ADO存取DBF甚至excel文件。 ...

sqlite可以理解为一个C函数库
和access那些不一样, 不是基于CS的, 它相当于直接调用C函数读写数据库文件
手机上很多app都是sqlite库(Android和IOS的内置数据库)
够小不管是运行内存还是存储空间, 而且功能都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ccess自带了界面设计器啊。
简单的数据前端界面,当然是用access自己最方便。
更简单的情况下用excel的 ...

sqlite也可以用第三方的界面设计器, 比如我用的最多的SQLiteStudio
对于小数据库, 个人觉得sqlite可以碾压asscess

网友:
引用 网友B:
sqlite也可以用第三方的界面设计器, 比如我用的最多的SQLiteStudio
对于小数据库, 个人觉得sqlite可以碾 ...

这根本就不是同一个概念啊。
SQLiteStudio是管理界面,只相当于Access自己的一小部分功能。

但是Access还有另外的一大堆功能,包括你可以在里面直接做界面。
各种界面控件都有,随便拖拖控件就能做出一个可以用的简单的数据库前端。
需要高级功能了可以写VBA代码,简单的情况下直接用查询生成器之类的就行。这差不多是非程序员可以用的复杂度的极限了~

对于非程序员来说,再也没有比access更简单的做数据库界面的工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sqlite也可以用第三方的界面设计器, 比如我用的最多的SQLiteStudio
对于小数据库, 个人觉得sqlite可以碾 ...

“界面设计器”的意思是,用它做出界面,然后最终使用者可以直接在里面执行各种规定的操作。最终用户完全无需任何数据库知识或者编程知识。

想做个这样的界面,对程序员来说,用你熟悉的任何编程语言来写个程序都可以达到目的。

对于非程序员来说,市面上根本没有几个完全可用的方案。
相对而言office的vba应该是最接近需求的了。做这个界面的人需要懂一点数据库,再加上稍微懂一点点编程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