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桥驱动芯片怎么做到全占空比的输出的

楼主(2021-08-24):
网上很多电机电动模块,上面都是半桥驱动芯片,发现都支持全占空比的输出,高端可是一个自举电容啊,怎么做到全占空比的呢?
发现上面有 7805  lm2576   ir2103  ,只所以能全占空比输出,,是否与其中的稳压芯片有关呢

网友A:
我之前看介绍,查资料,应该是电荷泵原理。
2104之类用电容做自举,耗尽电量之前就得充电,无法持久,这种场景下不能100%,得留出一点空隙充电。
若是做一个高压驱动,替代自举电容,持久供电上臂驱动电压,就可以100%了。论坛有几个该功能的电路,我想参考做做,但没开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看介绍,查资料,应该是电荷泵原理。
2104之类用电容做自举,耗尽电量之前就得充电,无法持久,这种 ...

若是做一个高压驱动,替代自举电容,持久供电上臂驱动电压,就可以100%了。论坛有几个该功能的电路,

对 我觉得也是有一个自举驱动,,但是不知道怎么做

同时 图片上的那个U1不知道是什么类型的芯片 ,图片也看不清,,不知道干什么用

网友:
这货干不了100%吧,短时间可以,自举电容电耗光了就不行了,U1是74逻辑芯片?

网友:
示波器看下波形不就知道了。

网友B:
上面没有555吗?我一直在用555做上桥的自举。
可以看一下附件的图16

网友:
可能是独立电源,例如LM2596的电感加绕一个线圈可以出来一个隔离的独立电源。
加一个555其实也是加一个独立电源

网友:
可能是三极管h桥不需要自举,实际还得看芯片资料分析。

网友:
這個全橋驅動老芯片HIP4080裡面就包含電荷泵+自舉電容

网友C(2023-03-03):
引用 网友B:
上面没有555吗?我一直在用555做上桥的自举。
可以看一下附件的图16

这个电路实测通过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实测通过了吗?

一直在用,好几年了

网友:
阿里狗的A4950
国产或者ti AT8870或DRV8870
也是可以全占空比pwm

网友:
明白了,地点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