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反馈,6mil线宽,出现这个情况算正常么?

楼主(2021-08-24):
做了100片小批量+贴片,6mil 应该是属于工艺范围,不怎么担心加工问题,板子到手无意中发现部分线路有几个暗点,

用手机+微距看了下,不确定是油墨还是遐思,  表笔测量了2个通断没有问题,不过心里感觉还是有点悬。 看来画板尽量还是用10mil吧。

图1,这个比较奇怪,大部分板子都在同一地方有这个问题。

############################分割线############################

看楼下坛友有点说可能是油墨,让我刮开看看,试着轻轻刮了下。

额。。悲剧了,  还真不是油墨。。

网友:
感觉像绿油,刀片刮开绿油看看。如果是铜有问题,线宽就太细了。

网友A:
推荐一下你用的这个微距镜头吧,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一下你用的这个微距镜头吧,大佬

拼xixi, 几块钱包邮的就行啊

网友B:
印阻焊钉印压伤线路导致,阻焊双面印刷,印第二面有阻焊油导致要用尖钉顶着第一面,有时候尖钉没顶好,正好在线路上,因铜约延展性好,把铜压到了基材内,线路是通的,属生产品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印阻焊钉印压伤线路导致,阻焊双面印刷,印第二面有阻焊油导致要用尖钉顶着第一面,有时候尖钉没顶好,正好 ...

涨知识,楼主的板子再往下刮一点就能看到线完整的铜还是被切削的铜?有没上油的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