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PC端可以登陆,但是手机端不能登陆的

楼主(2021-08-24):
其实我是2005年就开始关注阿莫论坛的老网友了,因为工作原因转行PLC后就很少关注电子论坛了
前天注册了VIP++会员,PC端可以正常登陆,但是手机用UC浏览器和三星浏览器都提示密码错误,密码和验证码我都反复核对了,确实没有错误,有没有同样情况的网友?

网友:
有时有相同的情况,过段时间再试

网友:
我每天使用手机上论坛十几小时,各种环境下。

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问题。

如果提示验证码错误,可以换一个验证码,否则怎样输入都是错误的。我们在验证码输入界面已经做了清楚的提示。

楼主说的是密码错误。先弄清楚是密码或是验证码错误。

偶尔有用户反应不能登录,最后都是100%证实是客户自身问题:

1。记错用户名(这个最常见)
2。记错密码。

建议楼主在PC上重新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看看能否登录。

楼主:
不好意思,还不太会发图片
提示登陆失败,没有说是密码错误还是验证码错误,下午我换一部手机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还不太会发图片
提示登陆失败,没有说是密码错误还是验证码错误,下午我换一部手机试一下

这个提示是密码错误。否则会直接提示验证码错误。

你试过PC上重新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看看能否登录?

是重新输入,不是根据之前已经记录的cookie登录。

注意:用户名,密码都是大小写敏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提示是密码错误。否则会直接提示验证码错误。

你试过PC上重新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看看能否登录?

我在PC上完全退出,然后重新输入,可以正常登陆。
换到手机uc浏览器,很认真的校对了用户名,密码,验证码的大小写,数字,还是提示登陆失败,会不会是手机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PC上完全退出,然后重新输入,可以正常登陆。
换到手机uc浏览器,很认真的校对了用户名,密码,验证 ...

试一下切换手机的网络。

建议安装三星浏览器(非三星手机也能使用)。

UC是最垃圾的浏览器。

也可以接借别人的手机看看能否登录......

只能你自己想办法了,你的账号肯定没有问题的,我们论坛也肯定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切换手机的网络。

建议安装三星浏览器(非三星手机也能使用)。

谢谢,我再想一下办法

网友:
不要用uc啊

楼主:
修改了密码,登陆成功了。
原来的密码反复核对都登陆不成功,换一个人来输,换手机都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改了密码,登陆成功了。
原来的密码反复核对都登陆不成功,换一个人来输,换手机都不行 ...

所以我都说,这类问题,100%是用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