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晶振能不能多个并联使用?

楼主(2021-08-24):
既然 晶振 具有良好的频率特性,

收音机中   为了提高选择性   能不能在RF选频电路中   把多个晶振   并联起来使用?

不过中周也不错    具有隔离和微调 ,这些是晶振不能比拟的

网友:
我觉得不行,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
1.收音机中周有调谐和耦合作用,而且一般会加阻尼电阻来展宽频带。 2 晶振 只要你愿意可以并联玩,只不过成容性和感性罢了,没稳频作用。

网友:
当然可以,晶体滤波器就是N个组成的。就是频带很窄,但选择性强。

网友A:
楼主还是太天真。。。一楼说什么不是晶体能比的,这,,。
首先,你要知道晶体振荡器和晶体滤波器之间的细微差异;然后你要知道你选的材料是你要让他产生作用的吗?你拿振荡器作为滤波器,反过来说滤波器比晶体强,那你咋不用滤波器装在单片机的震荡脚怎么不起振? 嘿嘿,怎么解释;再,楼上哥们说了,我要一个1khz带宽的通带,你的中周,怕是要被笑掉大牙吧:)

网友:
另外就是,通常情况下,晶体滤波器的价格较高,一般用来较高级的机器上面才看到。一个好的晶体滤波器我之前用过的是几百块钱一个,你觉得收音机上面用这个合适吗:)虽然有点特殊,但是表示的确不是一般低端常用的。
另外,下面这个图也是普通晶体振荡器作为滤波器的很常用的,你可以搜到很多类似的图。这种都是超级窄带选择性的滤波器,

网友B:
一般是串联使用,不是并联。前后端要做好阻抗匹配,同时还要注意激励电平。

网友:
大师补充的对,多级以提高选择性,也就是带通够方形,带外抑制够大。因为插损很大,输入信号也要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是太天真。。。一楼说什么不是晶体能比的,这,,。
首先,你要知道晶体振荡器和晶体滤波器之间的细 ...

楼主不是天真  是真的不懂

这方面的资料找到的甚少   理解上也不完整
抛砖是为了求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串联使用,不是并联。前后端要做好阻抗匹配,同时还要注意激励电平。 ...

忒复杂了啊      能不能贴些资料讲解讲解

网友:
模拟电子电路书看完,电路原理等等最基本的书,也就基本可以看得懂别人说的啥了。
就不至于说个串联谐振,并联谐振一头雾水,更不必说你另外一个帖子别人说个基本的实用电路电容三点式振荡是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忒复杂了啊      能不能贴些资料讲解讲解

电容三点式都还没搞懂的话,还是先从基础学起吧,晶体的等效模型,串联谐振和并联谐振,AT切SC切等等全撸一遍再说,晶体滤波器没个十年以上RF设计经验搞不定……

网友A:
这样说吧,我在十多年前,就看出来了当时的一些毕业生,选择去做软件的很多,没有几个愿意去做硬件。
说实在的,硬件需要积累,不是几天、几周,几个月就可以。不像软件,抱一本书或者拿个demo改改,真的可以一周就弄个出来,再不行我把字体改一下,颜色改一下,图形界面的布局改一下,不知道的人还真以为是你自己一行行敲出来的。可是硬件呢?你把电阻换一个电容随便换一个看看?搞不清楚原理,不知道怎么计算参数,你敢改吗?甚至布局改一下就完全不能工作了。
还有,软件调试,没写对或者有bug,大不了报个错,重新再写一下即可,几秒钟的事情就可以重来。就是动了几下手指头。可硬件呢?很可能你的bug就是电石火光一闪,一缕青烟或者一声响亮的声音,然后剩下一堆灰,风一吹连灰都没有了。。。剩下的就是老板恨不得给你一巴掌的眼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说吧,我在十多年前,就看出来了当时的一些毕业生,选择去做软件的很多,没有几个愿意去做硬件。
说实 ...

你让我想起当年搭RF功放,云母谐振电容虚焊炸个摩托罗拉的管子半个月饭钱……

好多年没玩RF了,不过软件也不容易,有些bug潜得很深,也是要花大量时间去调试的,一出事分分钟也是老板倾家荡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让我想起当年搭RF功放,云母谐振电容虚焊炸个摩托罗拉的管子半个月饭钱……

好多年没玩RF了,不过软件 ...

是的,我也曾经一分钟内烧了2个单价2000以上的管子,当时太年轻太自信,虽然跟自己关系不很大,但是终究还是得自己扛:末级几百瓦功放的pcb板材本来按照设计资料提交的是对的,但是公司里面pcb加工车间把板材搞成另外一个型号了,可能是他们没有看仔细,于是介电常数差了一倍以上,管子一上电就听见很轻微的“嗒”的一声,没了。不甘心,啥都不管马上再换一个,同样的开机2s后死了,于是才开始仔细检查,调试手段下看到微带线影响很大,才来怀疑是不是板子有问题,一切都晚了……

软件肯定也是一样的复杂得很的事情,我想表达的只是说在入门阶段或者说很普通的情况下软硬件之间的差异,由于有这样一些差异或者倾向性,所以现在做硬件的越来越少了,特别是一些传统的像模拟电路的东西。

网友C:
功放管以前都是整盒的烧,那个mrf151烧的时候从边上火光一冒就完蛋了。后来把电压降到40V安全了很多,射频这玩意就是大把的钱扔进去得来的,还要看是谁的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放管以前都是整盒的烧,那个mrf151烧的时候从边上火光一冒就完蛋了。后来把电压降到40V安全了很多,射频 ...

太专业了     一时还理解不了

我就业余玩玩  收音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忒复杂了啊      能不能贴些资料讲解讲解

刚刚看到楼下的帖子,于是马上给你贴过来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ge%3D1&mobile=2

把这些模拟电路相关的书看完了,肯定就能达到探讨的状态了:)

网友D:
晶振属于信号源,利用通频带窄,稳定性选择性好特性做频率源。声表面滤波器就是晶体滤波器,可以作为滤波器,用作ask调制。本质还是特殊的谐振电路。用晶体做滤波器需要有加工切割晶体的实力,把信号分多路提取合成,光获取频率连续的晶体就基本上不大可能,而且这么窄的滤波器应用场合在哪里,晶体也不是理想器件损耗都不一样。电视机梳状滤波器好像都是集成电路做的,也没用晶体做,因为太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晶振属于信号源,利用通频带窄,稳定性选择性好特性做频率源。声表面滤波器就是晶体滤波器,可以作为滤波器 ...

最近会先把收音机搭起来  然后准备做天线  方案还没定(中间耧层  很不方便)
再尝试改电路  估计要下个月了
光是天线部分就够我喝一壶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也曾经一分钟内烧了2个单价2000以上的管子,当时太年轻太自信,虽然跟自己关系不很大,但是终究 ...

末级几百瓦,这类应用应该比较少了,你说的是射频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末级几百瓦,这类应用应该比较少了,你说的是射频电源?

射频信号,接天线的,L波段。的确少,行业应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会先把收音机搭起来  然后准备做天线  方案还没定(中间耧层  很不方便)
再尝试改 ...

为什么要自己做收音机? 之前也有一位要收AM的, 没搞懂.

网友F:
看看单边带电台的电路,又要宽又要选择性,可以二次变频。晶体滤波器作为中频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单边带电台的电路,又要宽又要选择性,可以二次变频。晶体滤波器作为中频滤波。 ...

有道理

目前先从直接变频开始玩   从简单的开始学起

网友:
AM理论上中频应该是很窄的固定频点,变频的时候,变频到晶振的频率上,然后拿晶振充当滤波器应该还可行,就是损耗应该比较大。

网友B:
AM明明有现成的陶瓷滤波器不用,折腾啥子晶体滤波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明明有现成的陶瓷滤波器不用,折腾啥子晶体滤波器呢?

可能是电台接收机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