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myModScan Linux x86_64 20210824 —— Modbus RTU/ASCII

楼主(2021-08-24):
myModScan是一个Linux系统下的图形化Modbus PC端。
目标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替代windows下的ModScan,ModbusPull。
目前版本为测试版,如果您发现Bug或者有改进意见,麻烦您论坛留言或者发Email:Gasensor#sina.com (#替换为@)

主要功能:
1. 支持标准FC01,FC02,FC03,FC04,FC05,FC06,FC15,FC16功能码。其他功能码后续添加。
2. 支持数据连读连写。
3. 允许多个串口,多个地址码,多个功能码的数据在同一个窗口显示。
4. 提供Bin,Int,Dec,Hex,Float以及16bit,32bit,64bit等数据格式可选。
5. 支持多窗口多线程。
6. 支持扫描数据优化,多个窗口使用同一数据,只需要读取一次。
7. 支持寄存器地址昵称,便于识别。
8. 原生Linux程序,支持绝大多数Linux发行版(需GTK图形库,一般都有)。
9. 同时提供rpm/deb包。
10. 仅需普通用户权限。

更新:
1. 增加数据更新指示
2. 修正删除端口引起的错误。

P.S.
mycom Linux串口调试助手 20210203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47289-1-1.html

楼主:
部分Linux发行版默认情况下普通用户没有串口读写权限。如果发生异常请核查权限。

网友A:
好东西,支持,有WINDOWS的版本吗?要是用QT之类的跨平台开放就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支持,有WINDOWS的版本吗?要是用QT之类的跨平台开放就方便了

windows有人要吗?现在win上面普遍用盗版modscan与modbuspull。

如果需要在win上面重新编译一下,出个win版。

QT的C++本身就是个天坑。宁愿用Vala/C#也不用QT。

其实主要原因是,Pascal是我母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支持,有WINDOWS的版本吗?要是用QT之类的跨平台开放就方便了

另外,建议如果可能就不要用Windows。

win上面的软件就没有几个彻底干净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建议如果可能就不要用Windows。

win上面的软件就没有几个彻底干净的。 ...

为什么说QT的c++是个天坑?

网友:
你这个是什么编的?

网友C:
这界面感觉回到我玩UO那年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说QT的c++是个天坑?

GPL is Poison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界面感觉回到我玩UO那年代了

先实现功能,再考虑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