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推荐一款wifi上网设备,使用sim卡,4G, 要求不带电池,通电即用

楼主(2021-08-24):
我看到京东自营的都是带电池的。

我要求不带电池,断电后重新来电,可以自己开机重新投入使用。(带电池的都要人工开机)。

最好是有品牌的。

用于远程视频监控,每个月查看几次,每次1分钟就够。

网友A:
我有一只老掉牙的TP-Link MR11U 3G随身路由,机械电源开关,实测拆掉电池通电也能开机,就是3G模块是USB外挂的,不知道能否兼容4G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只老掉牙的TP-Link MR11U 3G随身路由,机械电源开关,实测拆掉电池通电也能开机,就是3G模块是USB外 ...

我要找4G模块内置的。这样可靠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要找4G模块内置的。这样可靠一些。

所以我觉得你找带机械电源开关的就好了,那样电池拆掉应该也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我觉得你找带机械电源开关的就好了,那样电池拆掉应该也能工作。

有电池的基本不可能有机械开关的。

网友B:
4G路由器,通电自动拨号上网。还可以双线路自动切换(用有线还是用4G)

网友:
咸鱼,搜“4G 工业CPE”。满足站长的所有需求

网友C:
某宝搜索“电信4G卡托”,华为中兴的都可以。USB供电,上电即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4G路由器,通电自动拨号上网。还可以双线路自动切换(用有线还是用4G)

不用其它功能。只需要通电可以4G流量wifi发射出去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其它功能。只需要通电可以4G流量wifi发射出去就行。

就是路由多了4G上网功能,配置上电优先使用4G上网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宝搜索“电信4G卡托”,华为中兴的都可以。USB供电,上电即用。

是买这款中兴79U WiFi版 ?

直接插在USB电源上就可以使用?

配置容易吗?不是我,是帮一个美女朋友买的,她电脑基本是空白。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买这款中兴79U WiFi版 ?

直接插在USB电源上就可以使用?

看到了。京东自营也有:

https://item.m.jd.com/product/10 ... mp;utm_term=CopyURL

使用还是比较简单,通电就可以使用,密码印在设备上了:

网友D:
华为中兴都有类似的 华为随身WiFi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华为中兴都有类似的 华为随身WiFi

只要有其它选择,我都不会使用华为。

网友:
有随身WIFI  GIFI买来不用插卡,付费买流量

网友:
4G路由器,有人、映翰通、宏电这些厂家都有。比如有人的g805

网友E:
据说这些都是企业的物联网卡, 走4G流量必须到厂家才能落地, 即流量必须先到厂家, 在经由厂家架设的宽带接入互联网, 是这样的吗?
知道的人能不能解释一下?

网友:
https://item.m.jd.com/product/70342308529.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据说这些都是企业的物联网卡, 走4G流量必须到厂家才能落地, 即流量必须先到厂家, 在经由厂家架设的宽带接入 ...

它可以插普通4G上网卡的,流量肯定不可能经过厂家,否则厂家成本太高了。

网友:
我一直都是用4G卡代替宽带,一直用的是华为b311as-853,挺稳定的,如果站长不考虑,推荐拓实,之前在老家用过一段时间也很稳定信号好,不过华为的我知道可以设定每天的某一时间重启一次设备,不记得拓实有没有了,应该是有的,可以跟厂家确认下。中兴的应该也不错,只是我没用过

网友:
就是USB插口供电的  的就行了。。 样子就像一个大号的U盘

网友:
usb 4g卡托,简单好用,插电话卡就行。

网友:
这个很多超市入口红外检测电脑再使用;

网友:
蒲公英X4C 4G无线路由器,nano卡
https://item.m.jd.com/product/70342308529.html
可远程管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买这款中兴79U WiFi版 ?

直接插在USB电源上就可以使用?

是的,就是这种,不用配置,上电即用。如果硬要说需要配置,那就是手机需要连接wifi需要配置一下。
3G时代,我用过不少这些东西,很方便,中兴的也用过。

网友:
我选择直接插SIM卡的摄像头,用了快1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有其它选择,我都不会使用华为。

我刚想说我有一个全新闲置的HW4G路由,想送给你呢。

网友:
买了个便宜的69元给摄像头用,加99元100G一年套餐,出现过两三次死掉,重新上电后才恢复。
后来弄个智能插座定时凌晨断电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只老掉牙的TP-Link MR11U 3G随身路由,机械电源开关,实测拆掉电池通电也能开机,就是3G模块是USB外 ...

圣手出门,包里都揣个3g路由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