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波形异常,寻求帮助!!!

楼主(2021-08-24):
最近做一个小产品,用到的是淘宝上那种35步进电机(4相5线),步进电机可以正常驱动。但是测量给电机的驱动波形时,发现异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有知道的希望可以指导下,,,感谢

网友A:
将R3 4 5 6 断开,测量MCU输出波形是否正常,逐级排查,817这个管子只有500ma,电流不大,需要确认是否满足,换向时会有反电动势,也会影响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R3 4 5 6 断开,测量MCU输出波形是否正常,逐级排查,817这个管子只有500ma,电流不大,需要确认是否满足 ...

测量了,MCU输出波形正常,没问题的。这个电机内阻是60Ω,工作电流是170mA左右,所以才选用817这个管子。这个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消除么?

网友B:
1N4148续流不合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N4148续流不合适吧

查了下1n4148正向导通电流300mA,会不会是这个电流小了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查了下1n4148正向导通电流300mA,会不会是这个电流小了呀

快恢复 或者肖特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恢复 或者肖特基

嗯嗯,买了FR107,回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