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采集电池电压并记录,存储器容量计算及选型问题

楼主(2021-08-24):
如题,项目需要间隔15秒采集一次电池DC电压(8bit数据)并存储,最长需要存一年的数据,
86400/15 = 一天存5760个8bit,一年是2102400个8bit,2102400 * 8bit = 16.8192M的数据,
需要选什么样的存储器呢?(低成本、易开发)

另外,系统内有12路信号采集!!!

网友:
EMMC,随便一个上G的

网友:
MKDV2GCL? 其实就是个sd卡

网友:
sd卡最方便

楼主:
谢谢各位,我在看NOR FLASH,1Gb (128M x 8)

网友:
嵌入式系统用小容量的SD卡最简单。不过现在外面不多了。
如果能用linux系统 插个U盘就行了。

网友:
综合成本,开发时间,稳定性,spiflash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