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阳E3C甘蔗榨汁机评测,出汁率和味道惊人的秒杀外面的商业机器【56楼:准备榨花生油】

楼主(2021-08-24):
我家小孩很喜欢喝鲜榨的甘蔗汁。

都是逛街的时候,看到有买,就会买。

新冠疫情来了,就算出去看到有卖,我也不敢买给小孩。

于是我想,自己在家里榨出甘蔗汁。

淘宝上找,最便宜的甘蔗机600元,手摇,100多斤,巨无霸,放家里不现实:

我找了一套手压的,304不锈钢,做工非常好的:

折腾得好辛苦,才榨出一点点汁:

剩下的榨,还是很多水分,感觉只榨出30%的汁而已:

前几天在淘宝发现这款九阳E3C, 厂家标明可以榨甘蔗,并且有一个专门的甘蔗滤网。

机器不贵,329元。

老实说,我不是很高的期望。但实在没有更好的选择了,于是下单买了一台。

下午收到货,包装箱破了一个大洞:

幸亏我没有强迫症,跟店家约好,如果拆开包装,有零件缺少,厂家补寄给我,如果主机外观有损坏,厂家负责换货。

打开后,谢天谢地,机器完好,配件没有丢失。

我找了附近所有市场,都没有甘蔗卖。只好淘宝下单,明天才能到。于是,我到叮咚下单了500克一包的去皮甘蔗,好贵,11元。

准备测试:

按说明书的指引,去皮甘蔗切开2半,再斜切成2cm长度的小段,然后放到机器里面。

说明书写使用推杆往下压,我发现这样榨的太快,渣子来不及出来,容易将机器卡住。

于是改为机器处理完一段,再扔进去一段,连推杆都不需要,机器的螺杆会自己将甘蔗吸进去压榨。

这是3段甘蔗榨出来的,目测有200毫升。

榨出来的渣,非常惊人! 我感觉98%的汁已经榨了出来。

剩下的渣轻飘飘,没有重量,感觉已经快干了:

这个效果让我震惊了,外面商业的榨甘蔗的机器,我感觉最多是90%是出汁率,而我这台机器可以达到98% !

当然,这只能家用,因为甘蔗需要去皮、并且砍成小块,处理的效率太低。

最精彩的来了:

小孩试喝后,一致认为比外面的更加好喝。

这是当然的了!

因为我们的甘蔗已经去皮,味道跟纯更鲜美。

PS:  明天买的黑皮甘蔗到货,我试试不去皮机器是否可以工作。

网友:
9阳产品还可以,以前买过豆浆机,就是后来怕轴承得油没用了

网友A:
螺杆挤出机,这个思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杆挤出机,这个思路可以的

高强度陶瓷螺杆。所以榨甘蔗也很轻松。

当然,尽量选择软一点,适合人牙齿咬的甘蔗。

外面的商业机器使用金属齿轮,可以使用硬度很高、牙齿啃不了的榨糖使用的甘蔗。这种榨糖甘蔗,皮非常印,估计要去皮才能使用在我这台机器上。

网友B:
事后清洁好不好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事后清洁好不好处理?

非常好清理。

因为没有刀片,让小孩清理就行。

都能拆下来,就几个部件,水一冲干干净净。

而且零件模具的精度很高,拆解很容易。锁紧的位置也有明确标识。

我已经教会小孩清理了

另外,机器很安全,就算没有断电源,都产生不了危险。

楼主:
使用完,主机不需要清理

下面部件拆下来,一冲水就干干净净:

楼主:
陶瓷螺杆是核心部件,重达370克。

楼主:
我以前买的东西,老婆总是反对的。注意:总是。

昨天她看到这机器竟然榨出秒杀外面的甘蔗汁,对这机器另眼相看了!

刚才她主动的到附近的水果店,拖了一堆水果回来,准备榨汁。

楼主:
还漏了这机器的一个突出优点:噪音非常低。

网友:
N年前就用过了。好清洁是优点。

楼主:
淘宝买的10斤广西黑皮甘蔗到了。

黑皮甘蔗的皮还是比较软的。我使用刀和钢丝球清理好表面后,分成对开成4块,砍成2cm长度的小块,带皮:

机器处理起来也很轻松:

这是甘蔗渣:

因为是黑皮,所以甘蔗汁有点黑,但味道一如既往的好:

装到瓶子里,放冰箱保存:

网友C:
顺便买把削皮刀吧

网友D:
等着更新,看看其他水果的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顺便买把削皮刀吧

店家送了。外面买的甘蔗水也没有去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等着更新,看看其他水果的效果如何

你想想就知道,这机器榨其它水果,肯定也是完美的。

比如榨桔子。 普通刀片果子机,将核打碎,将果肉里面的纤维结构尤其白色的部分,都会导致果汁味道变苦和难喝。

而这台E3C,果核和白色纤维都没有进入到果汁里。

果汁味道是100%的果汁,秒杀外面30元一杯的果汁。

桔子剥了皮就能扔到机器里面,不需要去核。(核不会被破坏)

出水率非常高,几个桔子就能榨一大杯:

这是桔子肉的纤维部分

颜色很诱人、味道? 极品橙汁的味道,五星酒店都喝不到。

网友E:
多年前,买了一款omega同样工作原理的榨汁机,看挤压头像塑料的,没敢榨甘蔗这样的硬物。然后榨西瓜、橙子之类的,感觉没直接吃的味道好,现在都放着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年前,买了一款omega同样工作原理的榨汁机,看挤压头像塑料的,没敢榨甘蔗这样的硬物。然后榨西瓜、橙子 ...

西瓜、芒果等水果,直接吃已经非常好,没有必要榨汁。

甘蔗就值得榨汁。

所以我这台机器主要是榨甘蔗的。

网友:
九阳E3C甘蔗榨汁机不错,收藏了

网友:
站长可以当带货主播了,看完下单了。

网友:
强烈支持站长直播带货

楼主:
使用经验补充:

甘蔗是非常难榨的,机器有时会发生卡死。主要是排渣的地方出不来。

不用急着拆下机器,它有反转功能,反转一下就可以解除。

另外甘蔗最好去皮,口感更好。

网友F:
果汁果糖高,容易摄入比以前吃水果2倍的果糖,因为一杯要2倍以前的水果。最近看到有科普说果糖是不会醉的酒精,全靠肝代谢。 当然我体质吃荔枝龙眼长大,可以一口气吃2斤荔枝。

楼主:
引用 网友F:
果汁果糖高,容易摄入比以前吃水果2倍的果糖,因为一杯要2倍以前的水果。最近看到有科普说果糖是不会醉的酒 ...

偶尔喝一杯甘蔗汁没事。

如果长期当水喝,肯定糖尿病。

网友G:
跟风也买了一个,空机转了几秒,感觉噪音很大,取下螺杆,电机声音也比较大,明天有空让老婆和之前家里买的NUC的机器比一比,看看出汁率会不会有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G:
跟风也买了一个,空机转了几秒,感觉噪音很大,取下螺杆,电机声音也比较大,明天有空让老婆和之前家里买的 ...

你有没有使用过破壁机,噪音比这台大10倍。

这一台基本没有什么噪音的。

当然,你如果期待它完全无声,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网友G:
当然有了,我说他噪音有点大不是和破壁机比,而是和老婆之前买的一台NUC比(NUC的那台不能轧甘蔗,而且价格是2K多)。破壁机那是飞机要起飞的声音,肯定比这个大10倍以上了。

网友G:
昨晚轧了甘蔗,效果确实非常好,数据如下,削皮剁好的甘蔗430克,出汁354克,出汁率82.3%,老婆非常满意。本来今晚要用橘子做两台榨汁机出汁率测试,老婆忙着做蛋黄酥和花生酥没空就算了。

网友:
一直不知怎么选机子感谢站长

楼主:
引用 网友G:
当然有了,我说他噪音有点大不是和破壁机比,而是和老婆之前买的一台NUC比(NUC的那台不能轧甘蔗,而且价格 ...

榨甘蔗需要非常强力的电机,噪音肯定是比同类不能榨甘蔗的机器要大。

这是常识啊。

我说基本没有什么声音,是因为的确已经做到噪音很低,尤其工作的时候,没有烦人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昨晚轧了甘蔗,效果确实非常好,数据如下,削皮剁好的甘蔗430克,出汁354克,出汁率82.3%,老婆非常满意。 ...

你82.3%的计算方法不正确,应该有98%的。

430-354=76克。

将这76克渣,完全晒干,估计还剩下70克(榨出来的渣基本已经敢了)。也就是说,榨出354克汁,还有6克没有榨出来

354/(354+6)=98.33%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昨晚轧了甘蔗,效果确实非常好,数据如下,削皮剁好的甘蔗430克,出汁354克,出汁率82.3%,老婆非常满意。 ...

橘子等不用试了,这台机没有优势的。

这台机的优势是:市场上唯一可以轻松榨甘蔗。

另外,如果卡死,不用马上拆机器的,反转,基本都可以解脱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橘子等不用试了,这台机没有优势的。

这台机的优势是:市场上唯一可以轻松榨甘蔗。

榨橘子汁,哪种型号的比较合适?我买了一个破壁机,做出来的橘子汁很难喝。后来又买了一个手动榨汁机,榨橘子原汁原味,很好喝,但是效率太低了,为了榨一杯橘子汁,耗时又耗力。。。

网友I:
小朋友爱喝只能外面买,但现在不好买了。我从小到老都是自己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榨橘子汁,哪种型号的比较合适?我买了一个破壁机,做出来的橘子汁很难喝。后来又买了一个手动榨汁机,榨 ...

破壁机只适合榨西瓜、芒果等。

因为刀片将果肉和纤维都打烂了,桔子和橘子的白色纤维苦的,核也是苦的,千万不要使用刀片的机器。

这台E3C就非常适合榨橘子汁。

当然你可以买更便宜的型号,使用螺杆的,不使用刀片的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小朋友爱喝只能外面买,但现在不好买了。我从小到老都是自己咬的

自己榨的味道比外面还要好的时候,你的小朋友不是傻子。

网友J:
可以自制红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以自制红糖了

有教程吗?

榨汁后,煮到水分基本完全蒸发掉,再倒到模具里成型?

楼主:
找到教程。前面榨汁的部分不用看,看水煮的部分就行。

【自制红糖,纯手工无添加,3根甘蔗出1斤多,适合女性和体虚的老人-哔哩哔哩】https://b23.tv/DgLOVG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82.3%的计算方法不正确,应该有98%的。

430-354=76克。

不错,应该是你这个计算方法,上次轧的渣子已经丢掉了,我今晚再轧一次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错,应该是你这个计算方法,上次轧的渣子已经丢掉了,我今晚再轧一次试试看。 ...

你使用什么品种的甘蔗?去皮没有?

我开始没有去皮,但小孩说,去皮后更好喝,只好去皮了 :)

我淘宝买的黑皮甘蔗,大概2元/斤。

网友:
一样的广西黑皮甘蔗,PDD上买的差不多1.6元一斤吧。

网友G:
削皮后的重量,要减去杯子123克,也就是实际甘蔗重691.5克

网友G:
轧汁完成,甘蔗汁652.8-84.1杯子重量=568.7克,渣子是湿的,明天晒干了再称还有多重。

楼主:
引用 网友G:
轧汁完成

甘蔗渣晒干了不要扔。养2个仓鼠。

给小孩买了2只仓鼠,一黑一白(一公一母),可以繁殖下一代吗?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54998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削皮后的重量,要减去杯子123克,也就是实际甘蔗重691.5克

有一个地方你忽略了:

甘蔗的重量 - 汁的重量 - 渣的重量。

算出来的重量是黏在机器上的汁的重量,应该累加到汁上。

网友:
昨晚发帖限制3个,不能回帖了,
我对养任何东西都没兴趣,因为连自己都照顾不好。。
关于重量损耗,站长真心细,上面的重量差6克,就是损耗的汁,渣还有机器加热蒸发的水分总量,我上面故意没有说出来,看看是否有人指出来,今天阴天没太阳,晾一天晚上称称看渣还有多重。

网友K:
不知榨石榴汁怎么样?石榴吃起来太痛苦了,核又多又苦

网友G:
今天晒了一天的效果,剩下59克,感觉还没完全干透,如果完全晒干,应该在50克以下,这样算下来,出汁率应该是568.7/(568.7+66)=89.6%。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以前买的东西,老婆总是反对的。注意:总是。

昨天她看到这机器竟然榨出秒杀外面的甘蔗汁,对这机器另眼 ...

九楼这些水果榨汁,岂不是浪费了膳食纤维?

楼主:
引用 网友L:
九楼这些水果榨汁,岂不是浪费了膳食纤维?

所以我只榨甘蔗汁,其它水果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今天晒了一天的效果,剩下59克,感觉还没完全干透,如果完全晒干,应该在50克以下,这样算下来,出汁率应该 ...

纤维素的含水有两种:游离水、结合水,不到碳化的程度不算完全晒“干”,那怕仅仅是游离水,纤维素中仍含10-20%,(比如商品级大米的含水量标准为13.5%,100斤摊开在太阳下暴晒一天,损失两斤不是啥希罕事。)

网友L:
制糖工业是用化学滴定测量渣中的残糖评估榨出率,业余条件下没法做。大家不要争了

网友M:
不知道这个用来榨花生油是不是可行???原理好像行得通。

楼主:
引用 网友L:
制糖工业是用化学滴定测量渣中的残糖评估榨出率,业余条件下没法做。大家不要争了   ...

不用真,我还是认为98%的汁已经榨出来。

出来的渣干得课余直接给仓鼠做窝。

如果有人认为98%夸大,我定义为:以专业甘蔗糖厂的出汁率为100%计算,我这台机器98%。

这就没有争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知道这个用来榨花生油是不是可行???原理好像行得通。

哈哈,你提醒我。

花生是不是需要先要炒熟?我到B站找找资料。如果可行,以后不用买油。

我自己买可靠的花生自己榨。

网友L:
引用 楼主:
哈哈,你提醒我。

花生是不是需要先要炒熟?我到B站找找资料。如果可行,以后不用买油。

冷榨出油率太低了,可能还是需要热榨。不过自己弄的话,油渣可能研究出一些吃法,也不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L:
冷榨出油率太低了,可能还是需要热榨。不过自己弄的话,油渣可能研究出一些吃法,也不浪费 ...

油渣喂仓鼠 :)

楼主:
这里有农村榨花生油的视频:

【花生油是怎么样把花生榨成油的?来看农村小伙详细的讲解-哔哩哔哩】https://b23.tv/lnJ9ie

过滤使用高压锅?什么原理?

自己在家里怎么过滤?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里有农村榨花生油的视频:

【花生油是怎么样把花生榨成油的?来看农村小伙详细的讲解-哔哩哔哩】https:/ ...

黏度太大,靠重力流速太慢,高压锅加压1个大气压相当于11米油的深度,过滤就快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黏度太大,靠重力流速太慢,高压锅加压1个大气压相当于11米油的深度,过滤就快多了 ...

民间的智慧啊!

但为何不使用能产生压力的机器?这样就不用加热过滤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民间的智慧啊!

但为何不使用能产生压力的机器?这样就不用加热过滤了。 ...

土法生产,200块钱的高压锅有安全保障,实在是不敢用千元级的土制压力容器,小命要紧呐

网友N:
塑料的应该压不动花生米,估计会卡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塑料的应该压不动花生米,估计会卡住的。

我这个是陶瓷螺杆,连甘蔗都可以榨。

楼主:
使用空气炸锅炒花生:

不知道怎样才合适,炒到有点变焦:

楼主:
放入榨甘蔗的滤网,放入花生开机!

楼主:
花生油没有出来,却出来了好看的花生碎。

老婆大喜:做炸酱,放入这花生碎正好!

哈哈,发现你新用途。

另外,小孩的仓鼠吃的黄豆也要先用钳子捏碎。现在发现这机器可以派上用场。

网友O:
感觉上花生油需要的压力远大于扎甘蔗,也许能榨出来,但是即使自用也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O:
感觉上花生油需要的压力远大于扎甘蔗,也许能榨出来,但是即使自用也不划算 ...

这机器榨不出油。结构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知榨石榴汁怎么样?石榴吃起来太痛苦了,核又多又苦

目测能榨石榴,比这个压力小的机器都能榨石榴

网友:
引用 网友L:
制糖工业是用化学滴定测量渣中的残糖评估榨出率,业余条件下没法做。大家不要争了   ...

还是你专业!

楼主:
刚才试着碎黄豆。给仓鼠吃之前,我是用钳子压碎的。

试了十来个豆子,动作很大,感觉机器容易坏,停止测试。

网友:
这贴子先收藏,等我瘦了可以去买一个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刚才试着碎黄豆。给仓鼠吃之前,我是用钳子压碎的。

试了十来个豆子,动作很大,感觉机器容易坏,停止测试 ...

螺杆虽是陶瓷的,但螺杆外围的过滤网罩还是塑料的,轧比较硬的豆类或是花生很容易变形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G:
螺杆虽是陶瓷的,但螺杆外围的过滤网罩还是塑料的,轧比较硬的豆类或是花生很容易变形损坏。 ...

花生没有问题。

豆子估计比花生硬几十倍。

网友P(2021-10-24):
老大,给个E3C的购买地址?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P:
老大,给个E3C的购买地址?谢谢

3.0!她小就去在对后他要时后, https://m.tb.cn/h.f5Wl45b?sm=8c62d0  Joyoung/九阳JYZ-E3/E3C/E5/E16原汁机榨汁机多功能陶瓷螺旋挤压

楼主:
引用 楼主:
花生没有问题。

豆子估计比花生硬几十倍。

后记,花生榨不出油。

不过变成了花生碎,也好吃,放到辣酱里。

网友Q:
引用 楼主:
这里有农村榨花生油的视频:

【花生油是怎么样把花生榨成油的?来看农村小伙详细的讲解-哔哩哔哩】https:/ ...

这个已经很现代化了。

我小时候村里有个比视频这个要原始很多,几乎全靠人力的。

找了张图,原理跟这个差不多,上方的手柄状部件实际上很像一个船舵,人通过一根长长的套筒操作,像用扳手拧螺丝那样慢慢旋进。

整个油榨很大,映像中有3~4米长,可能是铸铁的,估计得有千斤重,需要固定在地上的。

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了,早已物是人非。大致是个败家子的故事吧,想起来还挺感慨的。

网友:
这个是原汁机 代工厂在佛山中山  后面可以介绍给兄弟们

网友:
泡发豆子榨汁去渣    求推荐一个机器

网友(2022-07-04):
引用 网友Q:
这个已经很现代化了。

我小时候村里有个比视频这个要原始很多,几乎全靠人力的。

我家有这个机器,当停电时,液压压力机就不能运行了。用这个手动的可以当压力机,不过需要安装个报废卡车的方向盘去旋进 操作会舒服点

网友R:
甘蔗最好去皮,有可能黄曲霉素超标;
其它水果最好是直接吃,不要榨汁。

楼主:
引用 网友R:
甘蔗最好去皮,有可能黄曲霉素超标;
其它水果最好是直接吃,不要榨汁。 ...

我都是削皮才榨汁不是怕黄曲霉素,而是怕机器啃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