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的MICROUSB接口怎么防水的?

楼主(2021-08-25):
请教大家的MICROUSB接口怎么防水的?我看手机做的就很好,就说不知道怎么做的。

网友A:
有防水的头。很多家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防水的头。很多家都有。

没看到很小的

网友:
用专门防水的连接器,外面有一圈密封圈。或者用普通的,外壳加个塞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