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3 M6接线柱作为模块电源的接线柱会不会有啥坑?

楼主(2021-08-25):
公司新开了一套挤出模,家里床铣了结构板看效果,计划做24V 50A输出的模块电源,端子用333 M6 黄铜,有点担心震动环境下帽子容易松动,如何破?

网友:
螺丝防松胶、簧片都行啊

网友:
需要10mm2的铜线,楼主担心确实有道理。参考做动力电池的大佬用的啥端子吧

网友A:
看看这种db接口,40a的并联。有螺丝固定不怕松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种db接口,40a的并联。有螺丝固定不怕松动。

这个设计有缺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设计有缺陷

什么缺陷,看路由器交换机上用这种的比较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种db接口,40a的并联。有螺丝固定不怕松动。

这种学名叫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学名叫什么?

d sub连接器,就是串口那样的d口。直接搜图片就能找到,上面也有字的,种类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种db接口,40a的并联。有螺丝固定不怕松动。

谢谢!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什么缺陷,看路由器交换机上用这种的比较多。

如果针头提供电源,孔头斜着插,孔头金属外壳可能会短路两针,有这插头的可以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种db接口,40a的并联。有螺丝固定不怕松动。

楼主找宝骏, 你推荐给宝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针头提供电源,孔头斜着插,孔头金属外壳可能会短路两针,有这插头的可以试试看 ...

确实如此,但是针头作为负极与外壳相连。然后一个座子并联作为一个电极就不怕了。这个座子一pin40a,所以要满足楼主要求只能是2pin并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针头提供电源,孔头斜着插,孔头金属外壳可能会短路两针,有这插头的可以试试看 ...

所以,有的公司规定,电源输出必须用孔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