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语言中字符串操作有取中间字符的吗?

楼主(2021-08-25):
请教C语言中字符串操作有取中间字符的吗?以前没用到,最近要用到才发现没看到。

网友:
标准库里没有的原因是得先分配空间,再复制字符和设置结尾 '\0' 字符
如果是自己逐字符处理,效率高一点不用取出来,直接用就行

网友:
放在 MFC 里边,CString::Mid( ) 就是干这个的,指定个起始位置和长度,返回子串。
至于中间位置,用字串长度 CString::GetLength( ) 算一算就可以了,对应C的strlen。

标准 C 里边的话,没有 Mid 相关函数,反倒是 VB 里边有这个原型。
想来是 C 不方便动态申请/释放内存,需要你自己去 strcpy

网友:
strstr查找字符串中间的某个字符或者字符串    就能取了吧

楼主:
谢谢大家,已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