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缘电阻测试仪如何测试用电设备的绝缘性能?有什么标准

楼主(2021-08-25):
最近找到一台绝缘电阻测试仪,要作为安规检验仪器使用起来,用来检测制作的小设备的绝缘性能,作为一个检测依据,以前没接触过此类仪器,是不是一头夹在电线上,另一头夹在机器外壳上,这样来测试?请广大坛友们指点一下

网友:
我觉得就是一个灵敏的电流表,设定对应电压测量绝缘阻抗是就是用nA级电流表在测量电流

网友:
绝缘电阻测试是电器外壳与内部电路之间的高压电阻值
绝缘材料在不同高电压下的电阻值是差别很大的,你用万用表测试电阻值可能大于1GΩ,但是加500V电压测试电阻值可能骤减到几MΩ了.
最常用的两个测量标准是500V和10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