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新唐M483如何使用jlink/DAP下载程序

楼主(2021-08-25):
如题,网上找不到答案。
芯片型号:M483KGCAE2A,买的官方的开发板,以为下载简单,试了JLINK/DAP都能识别到设备,但是:
使用J-Flash发现(如图):读写处居然为空。

使用MDK/KEIL也是直接提示: cannot load flash programming algorithm !

所以,请教大家,如何使用jlink/DAP可以在KEIL中下载程序。

网友:
我用的 MDK  迷你JLINK  SWD模式 下载调试没问题 。官网的开发板自带的那个LINK 我用MDK 连接上就提示升级,升级过程中挂了。就不能用了。

网友:
需要手工添加该器件的FLASH支持。

网友:
芯唐应该还是自家的nulink支持比较好吧,他们自家的上位机挺好用的呀

网友:
目前DAPLink和JLink的SWD模式都可以

网友:
用nu-link吧,便宜,新塘官方软件只支持nu-link

网友:
自家的link好用,还有pinview小工具,通过SWD看IO状态

网友:
MDK的Flash Download页面的RAM for Algorithm,手动改大,原来0x0800也是提示找不到下载算法,改成0x2000后可以正常下载和仿真了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
已找到问题了:如8楼说的,真是想不到:新建立的默认工程,RAM for Algorithm居然给的不够!

另外:jflash也可以下载的,是因为我没有放文件,所以才会出现读写为空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