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ADC 读取的数值总是上一次的值

楼主(2021-08-25):
今天发现一个问题,当使用ADC时,以下条件外部时钟__SYSTEM_CLOCK_48M_PLL_HXTAL 单次常规转换ADC_REGULAR_CHANNEL ,采样周期ADC_SAMPLETIME_28POINT5,使用JLINK烧录后不断电重启,读到的ADC值会是上一次的;

用如下方式可以一次读到当前的ADC值:烧录完成后断电重启,采样周期加长ADC_SAMPLETIME_239POINT5,连续读取两次ADC,使用后一次结果

产品使用这路ADC是用通道选择器,依次选通某一个信号,延时5MS,然后读取ADC,切换下一个通道,表现出来就是1通道的数据,在2通道上面显示,硬件电路确认没有问题。

网友:
你怎知读出来是上一次的?

网友:
多通道ADC有些就是这样吧
我以前用PCF8591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