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云台,陀螺仪安装位置,一定要和手机固定吗?

楼主(2021-08-25):
市面上的陀螺仪稳定器,陀螺仪模块(IMU),都是安装在手机支架上的,用来识别手机的姿态。做控制。
如果用三个IMU模块,依次分别安装在各个轴上行不。也就是水平旋转轴上装一个,俯仰轴装一个,横滚轴装一个。

网友A:
用一个三轴的就可以了,为什么要装三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三轴的就可以了,为什么要装三个?

我貌似见过三个的。但是不确定。这三个陀螺仪+加速度传感器,分别安装在各个旋转轴上。
但是我又不知道,为啥要这么干。

网友:
早年三、六、九轴传感器种类少,精度差的时候,四旋翼上很多就是用的单轴的传感器
但现在集成的传感器体积又小,精度也可以满足要求,又不用考虑安装的问题,为什么不用呢?

网友B:
楼主,你多找资料,记得以前有一个网友diy了一整套的东西,非常详细。https://www.zhihu.com/answer/621883119
你应该仔细的搜集资料,分析,归纳。
东问问,西问问,解决不了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多找资料,记得以前有一个网友diy了一整套的东西,非常详细。https://www.zhihu.com/answer/621883 ...

感谢。我再听你的,先网上多搜搜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