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钢网、桌面回流焊 技巧分享

楼主(2021-08-25):
锡膏平时放在冰箱,用的时候稍微搅拌一下,然后再取一些到钢网上的空白区域,推荐标准的高温无铅锡膏

钢网上的锡膏使用前还要用刮刀继续搅拌一下
(如果锡膏干燥,可以加一点点免洗助焊油脂)

使用完毕的锡膏一般要扔掉

刷钢网前,先用透明胶带贴到 pcb 背面,pcb 对齐钢网后,再顺手把胶带贴到钢网背面

刷钢网的原则是最好刷一次就成功,尽量避免需要补刷的次数,如果板子大,优先保障密脚 ic 只刷一次,其它区域多刷几次没所谓

要刷多块 pcb 的时候,每刷完一块板要清理一下钢网背面,建议用尖头牙刷清理钢网,我用的是自己定期淘汰下来的牙刷(推荐 狮王细齿洁弹力护龈牙刷)
(如果钢网忘记清理,锡膏干燥了不好清理,就洒一点洗板水)

对于桌面回流焊,一般温度都不准,曾經摸索了很久的得出的经验是,不要过于依赖它的温控,曲线也不用按照标准回流焊的曲线
下图中曲线 t 轴的单位是 10 秒,我设置了 6 分钟左右的加热曲线,没有降温曲线

技巧是,等到 5 分钟左右的时候人工值守,用电筒打光,等待焊锡融化,焊锡全部融化再多等十几秒,直接关火退出曲线即可
曲线最后温度要足够高,确保跑完曲线焊锡一定可以融化
退出曲线可以把抽屉轻轻拉开一点,模拟降温曲线,等温度降低一些了,再把抽屉全部拉出来继续降温

待焊接的板子不要直接放到回流焊的金属抽屉上,否则 pcb 底部温度会偏低很多
建议用废旧 pcb 做支撑(最好没有覆铜导热),把待焊接的板子架空,支撑重叠的部位越小越好,尽量避开待焊接 pcb 的焊盘,减少导热

这是昨晚用 cd-pnp 贴的板子,没有拼板,分两次贴,一次贴了 8 片,第二次贴了 7 片,第二次贴微调一下定位点就行

如果 pcb 有体积较大的贴片电解,建议手工后焊,过炉容易鼓包,或者用铁板烧代替桌面回流焊

网友A:
锡膏干燥,以前在本坛取的经是,用石蜡。我就几块钱包邮买了一瓶“液状石蜡”,到现在一直没机会用。不知道好使不。

网友:
一直都是这种小封装丝毫不惧啊
钢网QFN的开窗是改窄了吗?好像小一点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锡膏干燥,以前在本坛取的经是,用石蜡。我就几块钱包邮买了一瓶“液状石蜡”,到现在一直没机会用。不知道 ...

我方案的好處是,不用專門準備放過期都用不上幾次的藥品

网友B:
阻容最小可以贴多大的?

网友C:
能不能在你的CD-PNP上加一个锡膏挤出头,用你的CD-PNP刷锡膏,用那种针管锡膏,有商业的定量挤出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容最小可以贴多大的?

我最常用的封裝是 0402

0201 試了吸取沒什麼問題,還沒試過貼片,可能也能貼,等有時間我試一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在你的CD-PNP上加一个锡膏挤出头,用你的CD-PNP刷锡膏,用那种针管锡膏,有商业的定量挤出机, ...

cd-pnp 電路都是模塊化的,可以考慮日後增加其它配件,有興趣也可以加入(可選配件不要求一定要開源)

网友(2022-06-15):
学习了,QFN手工焊接,真的是难搞

网友D:
QFN为什么我刷上脚都是连的,LZ有没有一个刷过锡膏的图片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QFN为什么我刷上脚都是连的,LZ有没有一个刷过锡膏的图片看看?:)

锡膏添加稀释剂多了的话,容易糊在一起
刮两次,肯定糊在一起
刮的时候手抖,容易糊在一起
打磨抛光,会下锡不良,不一定糊
起钢网的时候手抖,会糊在一起
0.5mm 间距的 QFN,还算好弄
0.4mm 间距的 QFN,没有弄过,不确定
0.4mm 间距的 TQFP,也算好弄
糊在一起也不用担心,QFN 还是容易找对位的。TQFP 的就不行,浮不起来、扯不正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锡膏添加稀释剂多了的话,容易糊在一起
刮两次,肯定糊在一起
刮的时候手抖,容易糊在一起

锡膏没加过稀释剂,某创买的,也是JLC开的钢网,反正就觉得TQFP都不好搞。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锡膏没加过稀释剂,某创买的,也是JLC开的钢网,反正就觉得TQFP都不好搞。 ...

那可能是锡膏的流动性不好,比蜂蜜黏稠些的流动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可能是锡膏的流动性不好,比蜂蜜黏稠些的流动性

很久没有自已贴了,下次搞再来请教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