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种无干扰可控硅调功电路

楼主(2021-08-25):
想设计一个可控硅调功电路,对诸如发热类的用电器进行功率调制。
一般可控硅触发电路印象里是一个周期内导通角调制,优点是每个周期内都有导通对电灯类电器虽有闪烁但凑合能用,缺点会有电压电流突变造成辐射干扰。
现在设想一种结合单片机的调制电路,实现功能如下:是设定功率百分比(比如此处为23%)后,单片机以计数的方式对可控硅调制,在一百个正弦波内完全导通23个,因为是发热类电器,热惯性较大且对闪烁不敏感,所以此类调制方式避免了辐射干扰。
我水平非常业余,单片机程序较好解决,模拟部分涉及到过零检测和与单片机的配合哪位能出手相助,或者直接一并解决了作为论坛里大家的资源库。

网友:
论坛上大把的资料

网友:
关键字:过零触发。
芯片:moc3061

网友:
单片机过零检测,再根据过零信号计算导通时间。电热毯基本都是这个原理。

网友:
这个很常见啊,用带过零检测的光耦就行了

网友A:
这种周波触发的温控表成品多的是,配合过零触发的igbt模块用于工业炉子调功。比如岛电的温控表就是。缺点就是负载电流脉动大,600kw电炉子,1000a电流,240电缆都在脉动抖动。

网友:
我一直是这样做的,检测过零,然后切波,一般的固态继电器也是这样的功能,以一个2秒的控制周期,百分比就是多少个通断,和你说的有区别吗?固态一样是有过零信号才会切的,直接切的没有见过。

网友:
楼主思路是好的,一般的调光,都是过零后,延迟一段时间再触发,通过调节延迟时间(小于10ms),来调节输出功率/电压。但是这样会带来很多不良影响,相对而言,整数倍的调节会好很多。坛子里面过零检测电路一大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周波触发的温控表成品多的是,配合过零触发的igbt模块用于工业炉子调功。比如岛电的温控表就是。缺点就 ...

相对于过零相位调制的方式,整数倍的已经好很多了。

楼主:
谢谢各位,这个方案主要是可以避免单周期内通断造成的高次谐波辐射干扰。我再找找吧。

网友:
找个成熟产品,解剖

网友:
这不就是周波控制嘛   我做的色谱仪柱室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B:
周波和斩波硬件控制上没有太大区别,可以不要过零检测(但最好还是使用),过零触发可以用两种方式实现。
1.使用内置过零触发的光耦可控硅,软件方便很多。
2.自行软件过零后点触发,非隔离可以降低成本。

再说下软件实现,宗旨是使用尽量低的周期系数,比如想得到20%的功率,不要连续给20个波,停80个波。而是给1/2个,停4/8个。
使用内置过零光耦,可以不用过零信号,给10ms脉宽大概就会触发一次,但这个可能会造成小概率漏触发或多触发,我是没有使用过零信号,做温控要求并不是非常严格。
使用过零信号的话,从峰值开始触发即可,下一次过零点光耦会自动触发可控硅,到结束波的峰值停止触发信号。比如想输出一个一个波,在第一次过零信号后延时5ms开光耦,第二次过零信号后延时5ms关光耦。

使用非过零触发光耦或者非隔离方式,必须要过零信号了,每个过零点给2-5ms脉冲即可。一定不要早或晚,会增大谐波分量。尽量在电流0点搞定。

以如果是非过零光耦或非隔离2/3象限方式,感性或容性最好使用电压反馈在电压差值为0的时候接入电源,可以最低限度的降低谐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周波和斩波硬件控制上没有太大区别,可以不要过零检测(但最好还是使用),过零触发可以用两种方式实现。
1. ...

原来这种方法叫周波调控,学习了,?
您讲的尽量将导通周波均匀化的方案我也有设想。感谢您的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