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开发esp8266用什么方式

楼主(2021-08-26):
最近想玩8266啦,主要自己玩也不是专业的,请问推荐什么方式呢?
以前学过一点NONOS_SDK ,现在我看用arduino的不少,包括咱们论坛的墨水屏终端项目也是。
虽然是自己玩,但也要考虑效率,所以lua 或者microPython是不是就不太合适了?

网友:
arduino 入手最快

网友A:
至今没玩过arduino这些个,之前用过安信可的ide

网友B:
arduino,入手最快,开源的项目最多,开源库最多,

推荐PlatformIO+vscode,不过上手要烦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arduino,入手最快,开源的项目最多,开源库最多,

推荐PlatformIO+vscode,不过上手要烦一点。 ...

我刚试了,直接用vscode的arduino插件也能编译,简单一点,platformIO不科学上网太慢了。不过想代码补全还需要要添加不少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今没玩过arduino这些个,之前用过安信可的ide

安信可ide就是我说的sdk吧?操作很灵活,功能很强大,缺点是可以参考的项目太少了,哎,纠结

网友:
我用乐鑫官方的RTOS开发环境。

网友C:
参考:
    https://docs.espressif.com/projects/esp8266-rtos-sdk/en/latest/
    https://blog.csdn.net/wutongpro/article/details/109902462
    https://blog.csdn.net/u011238374/article/details/104331573

建立乐鑫官方RTOS开发环境步骤,精简下来就是:

1. 下载编译环境
    https://dl.espressif.com/dl/esp3 ... lchain-20181001.zip
    解压释放到磁盘根目录,原压缩包带路径msys32

2. 下载工具链
    https://dl.espressif.com/dl/xten ... sp-2020r3-win32.zip
    解压释放到msys32\opt

3. 配置.bashrc路径
    执行msys32\mingw32.exe,启动编译环境
    msys32\home\xxxxx\.bashrc, 文件末尾添加
    export IDF_PATH="$HOME/esp/ESP8266_RTOS_SDK"
    export PATH="$PATH:/opt/xtensa-lx106-elf/bin"

4. 克隆ESP8266_RTOS_SDK
    在编译环境内,建立文件夹~/esp,并进入
    执行后面命令克隆SDK: git clone --recursive https://github.com/espressif/ESP8266_RTOS_SDK.git
        镜像站更快:
        git clone --recursive https://github.com.cnpmjs.org/espressif/ESP8266_RTOS_SDK.git
        git clone --recursive https://hub.fastgit.org/espressif/ESP8266_RTOS_SDK.git

5. 安装所需的Python包
    在编译环境内执行 python -m pip install --user -r $IDF_PATH/requirements.txt

到此,环境建立完成。

6. 验证环境,编译hello_world
    配置开发板,进入下载模式(配置IO0=0,然后复位8266即可),用别的串口工具打开串口,再关闭(目的是读空缓冲区)
    复制SDK内的hello_world工程,进入工程配置
        cd ~/esp
        cp -r $IDF_PATH/examples/get-started/hello_world .
        cd ~/esp/hello_world
        make menuconfig

    配置串口波特率(共3处),及SPI接口
        Serial flasher config
            (/dev/ttyUSB0) Default serial port          改为串口,比如/COM3
            Default baud rate (115200 baud)             确认为115200
            Flash SPI mode (QIO)                        改为DIO
            Flash size (2 MB)                           改为开发板实际容量,比如4M
            'make monitor' baud rate (74880 bps)        改为115200
        Component config
            Common ESP-related
                (74880) UART console baud rate          改为115200
    编译下载运行
        make flash monitor
        首次编译会很久。
        编译完成后,配置IO0=0,再复位开发板,shell出现hello_world工程输出信息,完成。Ctrl+]可退出monitor返回编译环境。

建乐鑫官方环境避坑指南:

配置菜单,串口有3个地方配置波特率,都统一配置到相同的有效波特率。

开始下载前
    1. 8266要进入UART下载模式(配置IO0=0,然后复位8266即可)
    2. 进入下载模式后,用别的串口工具读空缓冲区,否则下载器读到垃圾数据引起下载失败。

上面多次提到读空串口缓冲区,是因为我当时是用模块自己搭的硬件环境,没有用串口芯片的控制信号实现自动下载功能,需手动处理。因为串口缓冲区有垃圾数据,下载程序读不到正确的应答信号,始终无法下载,为这个折腾了很久。
淘宝的开发板,一般都支持自动下载,使用串口芯片控制信号和两只三极管实现的,不再需要额外读空串口缓冲区操作。

网友C:
乐鑫SDK里面有不少example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乐鑫SDK里面有不少example可以参考

谢谢兄弟!RTOS比NONOS难得多吗?这也是我纠结的一点,NONOS19年就停止更新了,乐鑫现在显然重心放在RTOS上;我不太懂系统,不知道学RTOS会不会很困难?

网友:
还好,从简单的慢慢上手。

例程就是很好的教程。

之前我也没用过rtos,这次玩8266才开始接触。还行吧,从例程入手,慢慢补充和完善自己需要的功能,边用边学。

网友:
安信可的NONOS IDE1.5.2也试过,我觉得很难用,最后还是选择了RTOS。

网友C:
安信可NONOS IDE1.5.2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信可NONOS IDE1.5.2

再次感谢!那我也试试RTOS

网友D:
引用 楼主:
再次感谢!那我也试试RTOS

新手推荐 arduino,最大优势在于开发包标配的 example 示例,有些用法见都没见过。

举个栗子:
我想开发个 webserver 用局域网浏览器控制硬件,直接拷贝个 server 示例改改就能运行了;
然后发现 DHCP 每次都要查 IP 太费劲,翻 API 手册想改静态 IP 时,才发现示例已经集成了 mDNS 服务,直接 esp8266.local 就能动态访问了。

然后在查看 webserver 的各路 handler 代码时,发现 handler 函数体直接写在了另一个函数内部,查阅以后才知道是 C++11 的 lambda 表达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参考:
    https://docs.espressif.com/projects/esp8266-rtos-sdk/en/latest/
    https://blog.csdn.net ...

1. 8266要进入UART下载模式(配置IO0=0,然后复位8266即可)
------
什么意思?软件控制IO0输出低电平,然后复位8266?我记得要外部拉低复位阿

网友:
引用 网友E:
1. 8266要进入UART下载模式(配置IO0=0,然后复位8266即可)
------
什么意思?软件控制IO0输出低电平,然 ...

硬件置IO0=0并保持,然后复位一下,8266重启,就进UART下载模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手推荐 arduino,最大优势在于开发包标配的 example 示例,有些用法见都没见过。

举个栗子:

高级,高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手推荐 arduino,最大优势在于开发包标配的 example 示例,有些用法见都没见过。

举个栗子:

谢谢!我总担心arduino这种层层封装的出了问题不好调试,也许我想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总担心arduino这种层层封装的出了问题不好调试,也许我想多了

Arduino 是弱化调试器的,出问题了需要自己写 dump 代码来检查问题状态。

不过好在所有的代码都开源,参与编译的 cpp 文件都在自己的硬盘上,找找就能有答案。

网友:
esp32更强大,同样可以用arduino开发。价格也不贵

网友F:
Arduino安装编译最方便,c语言编程
micropython上手也很快。但是运行效率低10-20倍,在8266上写不了大程序因为ram用完了。
官方ide可以搞高级定制应用

网友G:
esp32 使用官方的idf+vsCode开发+espressif-idf插件,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G:
esp32 使用官方的idf+vsCode开发+espressif-idf插件,比较方便

8266能行吗,现在还没有用到esp32的需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8266能行吗,现在还没有用到esp32的需求

用8266,vscode没有espidf的插件,只能自己装个环境来编译,具体可以再csdn上看 半颗心脏 的相关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试了,直接用vscode的arduino插件也能编译,简单一点,platformIO不科学上网太慢了。不过想代码补全 ...

被科学上网卡住可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如果你的编辑器里没有代码补全,大概率是你依赖库没有装完整,如果PIO插件和项目依赖包都装完了的话,PIO会帮你把所有路径都加进intellisense的,编辑体验和一般的Modern IDE(补全、跳转、xref等)差不多。

网友H:
引用 网友F:
Arduino安装编译最方便,c语言编程
micropython上手也很快。但是运行效率低10-20倍,在8266上写不了大程序 ...

论坛的墨水屏项目用Arduino开发的,试了几次,每次下载程序都很痛苦啊  micropython要方便得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论坛的墨水屏项目用Arduino开发的,试了几次,每次下载程序都很痛苦啊  micropython要方便得多 ...

是GCC+脚本串口下载,编译加下载要15-20秒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GCC+脚本串口下载,编译加下载要15-20秒一次。

墨水屏项目,光编译要30秒左右,就算只改一行代码,或者一行没动,编译一次都要这么长时间(只是编译,不含下载)

网友:
30秒+ ,的确不太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