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玩GPS朋友们,网上说可以待机很多年的小模块怎么做到的?

楼主(2021-08-26):
请教玩GPS朋友们,网上说可以待机很多年的小模块怎么做到的?我做了一个,最多一周要充电,网上卖的一看,我靠,好几年的都有,按我这种做法,要配电动车那么大电池才可以.人家那个都是放手掌心的,差距太大了.

网友A:
淘宝那些我觉得都是靠吹的,我买来放车上的,不到2天都没电了,还是几分钟定位一次的设置下。
广告号称几个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那些我觉得都是靠吹的,我买来放车上的,不到2天都没电了,还是几分钟定位一次的设置下。
广告号称几个 ...

谢谢,我以为都是真的.

网友:
可能是型号叫做“待机很多年”。。。

网友:
我有个设备做的半年维护一次,就是15min自动唤醒后发送坐标和传感器数据。
休眠模式,例如30min发起一次,然后休眠。休眠的电流非常小,电池的自消耗会更大,所以要选好电池。

网友:
人家说的是不定位,不发数据的情况下待机很多年。

网友:
降低发送数据频率+睡眠模式+低自放电电池

网友:
那个是待机时间,不是工作时间。有些说20多年。简直扯淡,不用20年,电池自己都坏了。

网友:
淘宝的描述还当真?十几年前ublox的gps模块的定位功耗差不多是100mW,3.3V对应30mA左右,现在再低功耗定位电流也要10mA以上吧。

网友:
不用的话可以放20多年还能用

网友:
做好低功耗,长周期唤醒,可以做到几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那些我觉得都是靠吹的,我买来放车上的,不到2天都没电了,还是几分钟定位一次的设置下。
广告号称几个 ...

如果一天定位一次、并且睡眠时几乎不消耗电流的话,算下来几个月差不多呀

网友:
淘宝车载逆变器1000A,不是输出电流1000A,楼主这都信,估计广告上写待机好几年就是定位不唤醒全程休眠到电池老死。

网友:
吹牛确实是有点,但是几个月还真的是

我买的一个,每5分钟定位一次,确实是可以几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