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国内的电动车,可以做到坦克转弯?(原地掉头)

楼主(2021-08-26):
四个轮子都可以进行独立驱动,利用两侧轮胎的差速,从而做到原地转弯,这种转弯方式也被称为“坦克转弯”。

网友:
军转民技术
四个轮子都是进行独立驱动
为了这个功能 成本增加不少
今后会是旗舰型配置

网友A:
一般都不会用的,费轮胎。

网友:
这个也太费轮胎了吧

网友:
P4布局动力系统在轮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不会用的,费轮胎。

并不会啊,原地转,轮子都是滚动

网友C:
这样掉头或停车似乎没有多大优势,某克300号称也坦克掉头,就转弯半径稍微比正常小一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样掉头或停车似乎没有多大优势,某克300号称也坦克掉头,就转弯半径稍微比正常小一点 ...

图片这种原地转,优势大啊,实际多半做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片这种原地转,优势大啊,实际多半做不到。

这样掉头就逆行了,最好轮子直接转90度,侧方位停车自己开进去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并不会啊,原地转,轮子都是滚动

很多人原地停车打死方向起步都不嫌费轮胎。。。尤其是大车,我反正没见几个司机会起步后打方向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很多人原地停车打死方向起步都不嫌费轮胎。。。尤其是大车,我反正没见几个司机会起步后打方向的 ...

没有转向阻力的车,车不动,方向打不动。

网友:
一般的电车都不是四路独立驱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转向阻力的车,车不动,方向打不动。

用点力就打了。再说现在的车基本没有不带助力的了(除非开坦克)

网友:
听说普拉多好像这个坦克掉头模式。

网友:
按理独立轮驱动的都可以做
可能更多是处于安全考虑,这个技能科目二没有学,司机操作不当一个原地甩容易出事故,加上路面不同情况可能对车的运动情况有比较大影响,这个功能上出安全问题,车厂的锅甩不掉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很多人原地停车打死方向起步都不嫌费轮胎。。。尤其是大车,我反正没见几个司机会起步后打方向的 ...

我从不原地打方向,不是因为机械液压助力的力量小。就算开别人的电子助力的,也决不原地打方向。经常看到停车场前轮位置的黑印子。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从不原地打方向,不是因为机械液压助力的力量小。就算开别人的电子助力的,也决不原地打方向。经常看到 ...

其实这点黑印子看起来很深,实际上还不如一脚刹车磨损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