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型剩余电流检测电路,有人做过?

楼主(2021-08-26):
剩余电流检测电路,有人做过? 我的一个新项目需要用到这个功能电路,用量较多,想联合有这么经验的电工朋友们一起做!  合适的朋友请联系我吧!

剩余电流检测简介:

在用电器的使用过程中,如何保证用电安全,尤其是防止剩余电流对生命财产造成危害,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剩余电流,是指低压配电线路中各相(含中性线)电流矢量和不为零的电流。

通俗讲当用电侧发生了事故,电流从带电体通过人体流到大地,使主电路进出线中的电流I相和I中的大小不相等,此时电流的瞬时矢量合成有效值称为剩余电流,俗称漏电流。剩余电流保护主要依靠剩余电流保护装置(RCD)。

根据剩余电流类型可将RCD分为AC型、A型、B型。

AC型剩余电流保护器:针对工频正弦漏电电流研发设计的,对突然施加或缓慢上升的剩余正弦交流电流确保脱扣的RCD。

A型剩余电流保护器:包含AC型的特性并对脉动直流剩余电流、脉动直流剩余电流叠加6mA平滑剩余电流确保脱扣的RCD。

A型漏电断路器和AC型漏电断路器在工作原理(通过零序电流互感器测量漏电值)上基本相同,只是对互感器的磁特性进行了改进。它在下列条件下确保脱扣:

(a)同AC型。(b)剩余脉动直流电流。(c)剩余脉动直流电流叠加6mA的平滑直流电流。

B型剩余电流保护器:对正弦交流信号、脉动直流信号和平滑信号都能可靠保护,比A型漏电断路器有了更高的设计要求。

网友A:
如果量少,建议直接购买B型漏电专用芯片,这个检测还是有点难度的。
坛子里有人发过原理图的,大致原理是是给互感器加一定频率的激励信号,在不同的直流漏电情况下,互感器输出会有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量少,建议直接购买B型漏电专用芯片,这个检测还是有点难度的。
坛子里有人发过原理图的,大致原理是是 ...

量很大。。。 能做最好

网友:
从市场上拆一个现成的研究,没啥技术含量

网友:
这中产品漏电功能?

网友:
这个剩余电流跟零序电流有什么区别?

网友:
零火线穿过互感器再AD放大, 运算就有了

网友A:
楼上说简单的、没技术含量的可能没仔细看
B型漏电哦是B型漏电
要求同时检测直流、脉动、交流漏电电流,普通的零序互感器只能检测交流正弦波漏电。
即便是检测交流漏电的也不简单的,小型断路器内部空间狭小,要满足分断时间要求,用电路搭不容易的。当然现在有专用芯片,这玩意成本控制的很死。
一个家用漏电断路器出厂价才十几块钱,线路板成本只能几块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简单的、没技术含量的可能没仔细看
B型漏电哦是B型漏电
要求同时检测直流、脉动、交流漏电电流,普通 ...

用直流互感器可检出直流剩余电流

网友:
关于直流互感器,随便找一本《高压直流输变电》相关的书就能找到,我就不贴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直流互感器可检出直流剩余电流

要求同时检测出直流漏电、脉动漏电、正弦波交流漏电电流,内部体积受限的,然后成本控制严格。

直流互感器(霍尔)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求同时检测出直流漏电、脉动漏电、正弦波交流漏电电流,内部体积受限的,然后成本控制严格。

直流互感 ...

不是霍尔,是直流互感器,里面有两个独立的交流互传器+交流偏置+检测电路,只要有量,也可以做得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