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U嵌入式Linux C应用编程指南》第二十五章 PWM应用编程

楼主(2021-08-26):
1)实验平台:正点原子i.MX6ULL Linux阿尔法开发板
2)  章节摘自【正点原子】I.MX6U嵌入式Linux C应用编程指南
3)购买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03672744434
4)全套实验源码+手册+视频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docs/boards/arm-linux/zdyz-i.mx6ull.html
5)正点原子官方B站:https://space.bilibili.com/394620890
6)正点原子Linux技术交流群:1027879335

第二十五章 PWM应用编程

       本章我们将学习如何对开发板上的PWM设备进行应用编程。
       本章将会讨论如下主题内容。
       应用层PWM编程介绍;
       PWM测试。

1.1应用层如何操控PWM
      与LED设备一样,PWM同样也是通过sysfs方式进行操控,进入到/sys/class/pwm目录下,如下所示:
第二十五章

图 25.1.1 /sys/class/pwm目录下的内容

      这里列举出了8个以pwmchipX(X表示数字0~7)命名的文件夹,这八个文件夹其实就对应了I.MX6U的8个PWM控制器,I.MX6U总共有8个PWM控制器,大家可以通过查询I.MX6U参考手册得知。
      我们随便以其中一个为例,进入到pwmchip0目录下:
第二十五章

图 25.1.2 pwmchip0目录下的内容

      在这个目录下我们重点关注的是export、npwm以及unexport这三个属性文件,下面一一进行介绍:
      npwm:这是一个只读属性,读取该文件可以得知该PWM控制器下共有几路PWM输出,如下所示:
第二十五章

图 25.1.3 读取npwm属性文件

       I.MX6U每个PWM控制器只有1路PWM输出,所以总共有8路PWM,分别对应I.MX6U的PWM1~PWM8这8路输出(pwmchip0对应PWM1,pwmchip1对应PWM2,以此类推,开发板出厂系统中,PWM1已经被用作LCD背光控制了,应用层不能直接对它进行控制了;而其它PWM均不能使用,原因在于I/O资源不够,为了满足板子上其它外设对I/O引脚的需求,取舍情况下只能如此!)。
       export:与GPIO控制一样,在使用PWM之前,也需要将其导出,通过export属性进行导出,以下所示:
echo 0 > export

第二十五章

图 25.1.4 导出PWM

       0表示一个编号,注意,每个PWM控制器(pwmchipX)下,使用export属性文件导出PWM时,编号都是从0开始;因为I.MX6U每个控制器都只有一路PWM,所以都只能使用编号0,如下所示:
echo 0 > /sys/class/pwm/pwmchip0/export                #导出PWM1
echo 0 > /sys/class/pwm/pwmchip1/export                #导出PWM2
echo 0 > /sys/class/pwm/pwmchip2/export                #导出PWM3
echo 0 > /sys/class/pwm/pwmchip3/export                #导出PWM4
echo 0 > /sys/class/pwm/pwmchip4/export                #导出PWM5
echo 0 > /sys/class/pwm/pwmchip5/export                #导出PWM6

       导出成功后会在pwmchipX(X表示数字0~7)目录下生成一个名为pwm0的目录,如图 25.1.4所示,稍后介绍。
       unexport:将导出的PWM删除。当使用完PWM之后,我们需要将导出的PWM删除,譬如:
echo 0 > unexport

       写入到unexport文件中的编号与写入到export文件中的编号是相对应的;需要注意的是,export文件和unexport文件都是只写的、没有读权限。
       如何控制PWM
       通过export导出之后,便会生成pwm0这个目录,我们进入到该目录下看看:
第二十五章

图 25.1.5 pwm0目录下的内容

       该目录下也有一些属性文件,我们重点关注duty_cycle、enable、period以及polarity这四个属性文件,接下来一一进行介绍。
       enable:可读可写,写入"0"表示禁止PWM;写入"1"表示使能PWM。读取该文件获取PWM当前是禁止还是使能状态。
echo 0 > enable                        #禁止PWM输出
echo 1 > enable                        #使能PWM输出

        通常配置好PWM之后,再使能PWM。
        polarity:用于设置极性,可读可写,可写入的值如下:
"normal":普通;
"inversed":反转;
echo normal > polarity                        #默认极性
echo inversed > polarity                        #极性反转

       很多SoC的PWM外设其硬件上并不支持极性配置,所以对应的驱动程序中并未实现这个接口,应用层自然也就无法通过polarity属性文件对PWM极性进行配置,ALPHA/Mini I.MX6U开发板出厂系统便是如此!
       period:用于配置PWM周期,可读可写;写入一个字符串数字值,以ns(纳秒)为单位,譬如配置PWM周期为10us(微秒):
echo 10000 > period                #PWM周期设置为10us(10 * 1000ns)

       duty_cycle:用于配置PWM的占空比,可读可写;写入一个字符串数字值,同样也是以ns为单位,譬如:
echo 5000 > duty_cycle                #PWM占空比设置为5us

1.2编写应用程序
       通过上面的介绍,我们已经知道在应用层如何去使用PWM外设了,本小节我们来编写一个简单的测试代码,来控制开发板上的PWM外设,示例代码如下所示:
       本例程源码对应的路径为:开发板光盘->11、Linux C应用编程例程源码->25_pwm->pwm.c。
       示例代码 25.2.1 pwm应用程序示例代码
/***************************************************************
Copyright © ALIENTEK Co., Ltd. 1998-2021. All rights reserved.
文件名 : pwm.c
作者 : 邓涛
版本 : V1.0
描述 : PWM应用程序示例代码
其他 : 无
论坛 : <a href="www.openedv.com" target="_blank">www.openedv.com</a>
日志 : 初版 V1.0 2021/6/15 邓涛创建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tat.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tring.h>

static char pwm_path[100];

static int pwm_config(const char *attr, const char *val)
{
    char file_path[100];
    int len;
    int fd;

    sprintf(file_path, "%s/%s", pwm_path, attr);
    if (0 > (fd = open(file_path, O_WRONLY))) {
        perror("open error");
        return fd;
    }

    len = strlen(val);
    if (len != write(fd, val, len)) {
        perror("write error");
        close(fd);
        return -1;
    }

    close(fd);  //关闭文件
    return 0;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 校验传参 */
    if (4 != argc) {
        fprintf(stderr, "usage: %s <id> <period> <duty>\n",
                argv[0]);
        exit(-1);
    }

    /* 打印配置信息 */
    printf("PWM config: id<%s>, period<%s>, duty<%s>\n",
            argv[1], argv[2],
            argv[3]);

    /* 导出pwm */
    sprintf(pwm_path, "/sys/class/pwm/pwmchip%s/pwm0", argv[1]);

    if (access(pwm_path, F_OK)) {//如果pwm0目录不存在, 则导出

        char temp[100];
        int fd;

        sprintf(temp, "/sys/class/pwm/pwmchip%s/export", argv[1]);
        if (0 > (fd = open(temp, O_WRONLY))) {
            perror("open error");
            exit(-1);
        }

        if (1 != write(fd, "0", 1)) {//导出pwm
            perror("write error");
            close(fd);
            exit(-1);
        }

        close(fd);  //关闭文件
    }

    /* 配置PWM周期 */
    if (pwm_config("period", argv[2]))
        exit(-1);

    /* 配置占空比 */
    if (pwm_config("duty_cycle", argv[3]))
        exit(-1);

    /* 使能pwm */
    pwm_config("enable", "1");

    /* 退出程序 */
    exit(0);
}

       main()函数中,首先对传参进行校验,执行该应用程序的时候需要用户传入3个参数,分别是编号(0、1、2、3等,分别表示I.MX6U的PWM1、PWM2、PWM3…)、周期(以ns为单位)、PWM占空比(以ns为单位)。譬如:
./testApp 0 500000 250000

       接下来需要导出pwm,首先使用access()函数判断pwm0目录是否存在,如果存在表示pwm已经导出,如果不存在,则表示未导出,那么就需要通过export文件将其导出。
       导出成功之后,接着配置PWM周期、占空比,最后使能PWM。
       编译示例代码:
第二十五章

图 25.2.1 编译应用程序

1.3在开发板上测试
       将上小节编译得到的可执行文件拷贝到开发板Linux系统/home/root目录下,如下所示:
第二十五章

图 25.3.1 将测试程序拷贝到开发板/home/root目录

       前面提到了,开发板出厂系统没法使用PWM,如果大家想要测试PWM,可以对出厂系统的内核源码进行配置、需修改设备树,禁用LCD和backlight背光设备(status属性设置为disabled即可),修改完之后重新编译设备树,用编译得到的设备树镜像文件(dtb文件)替换掉开发板启动文件中的dtb文件。也可以参考《I.MX6U嵌入式Linux驱动开发指南》第七十三章内容,自行配置PWM。
       这里笔者告诉大家一个简单地方法,不用重新编译设备树文件,直接把禁用LCD和backlight背光设备,将PWM1腾出来给我们测试使用,直接操作呢?
       首先我们需要重启开发板,进入到u-boot命令行模式下,如下:
第二十五章

图 25.3.2 进入到u-boot命令行模式

       我们要做什么呢?其实就是去修改内核设备树文件,将LCD和backlight设备的status属性修改为“disabled”,禁用这两个设备;怎么修改呢?u-boot中提供了查看、修改设备树的命令,u-boot启动时,会将内核设备树(dtb)拷贝到内存中,当拷贝到内存中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查看或修改设备树了,这里笔者直接把需要执行的命令贴出来,如下所示:
       SD/eMMC启动方式:
setenv disable_lcd 'fdt addr ${fdt_addr}; fdt set /backlight status disable; fdt set /soc/aips-bus@02100000/lcdif@021c8000 status disable'

下一条命令
setenv mmcboot 'echo Booting from mmc ...; run mmcargs; if test ${boot_fdt} = yes || test ${boot_fdt} = try; then if run loadfdt; then run disable_lcd; bootz ${loadaddr} - ${fdt_addr}; else if test ${boot_fdt} = try; then bootz; else echo WARN: Cannot load the DT; fi; fi; else bootz; fi;'

       NAND启动方式:
setenv disable_lcd 'fdt addr ${fdt_addr}; fdt set /backlight status disable; fdt set /soc/aips-bus@02100000/lcdif@021c8000 status disable'

下一条命令
setenv bootcmd 'nand read ${loadaddr} 0x620000 0x800000;nand read ${fdt_addr} ${fdt_offset} 0x20000; run disable_lcd; bootz ${loadaddr} - ${fdt_addr}'

       拷贝时注意格式的问题,分为SD/eMMC启动方式和NAND启动方式;笔者测试用的开发板是eMMC方式启动的,在u-boot命令行模式下执行如下命令:
第二十五章

图 25.3.3 在u-boot下执行命令

       执行完两条命令后,接着执行boot命令启动开发板:
boot

第二十五章

图 25.3.4 启动内核

       Tips:这种修改方式只对本次启动生效,因为我们修改的是内存中的那份设备树文件,下一次重启开发板时将又恢复到未修改前的状态,请悉知!
       系统启动之后,PWM1就已经腾出来给我们测试使用了,此时LCD被禁用了!
       执行上小节编译得到的可执行文件:
第二十五章

图 25.3.5 运行测试程序

       本实验测试的是PWM1,开发板出厂系统已经将PWM1输出绑定到了GPIO1_IO08引脚(也就是LCD背光引脚),该引脚已经通过开发板上的扩展口引出,如下所示: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五章

图 25.3.6 GPIO1_IO08引脚(左图ALPHA、右图Mini)

        Mini开发板可以通过背面丝印标注的名称或原理图进行确认。
        接下来使用示波器来检测GPIO1_IO08引脚输出的PWM波形,如下所示:
第二十五章

图 25.3.7 PWM波形

       此时GPIO1_IO08引脚输出了PWM波形,其周期为500us(也就是500000ns),对应的频率为2KHz,占空比为50%,与我们配置的情况是一样的。
       本章内容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