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无刷电机负载三相半桥驱动总是烧毁

楼主(2021-08-26):
最近开发一款基于FOC控制的滑板车,遇到以下问题:

空载情况下,工作正常。站人负载时,从静止状态下启动一直烧三相半桥驱动IC。望大神指点。。

网友:
上电路图和pcb图

楼主:
这个是电路图。

网友A:
驱动芯片是哪款?

网友B:
大概率是PCB Layout有问题,可以详细测一下驱动坏的是哪个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芯片是哪款?

CK5G14/EG2134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率是PCB Layout有问题,可以详细测一下驱动坏的是哪个脚;

好的,我去测试看看

楼主:
补充一下,最大的工作电压42V左右

网友C:
大功率大扭矩产品,一般是做方波启动,玄波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功率大扭矩产品,一般是做方波启动,玄波运行

后面还是不行的话,我试试看。谢谢

网友D:
直接参考vesc,做无感驱动估计3年难成。

网友E:
建议如下:
1.检测12V供电是否稳定
2.死区时间是否合适
3.示波器测一下电机三项的波形(看看有没有尖峰电压),如果有就加电容或者RC吸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参考vesc,做无感驱动估计3年难成。

带了霍尔传感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率是PCB Layout有问题,可以详细测一下驱动坏的是哪个脚;

有一相的VB和Vs脚短路了,初步分析:会不会是在负载启动的一瞬间,堵转电流过大,电流通过Vs脚把芯片给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如下:
1.检测12V供电是否稳定
2.死区时间是否合适

嗯嗯,谢谢您的宝贵建议

网友F:
见过烧管子的,你这驱动烧了,管子没问题,还是少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相的VB和Vs脚短路了,初步分析:会不会是在负载启动的一瞬间,堵转电流过大,电流通过Vs脚把芯片给烧 ...

估计是PCB走线不太合理,VS产生的负压太大了,超过驱动IC VS引脚负压承受的极限而损坏。重点检查PCB;

网友:
1. 用TVS保护住Vbus电压,
2. 电源线上多加点电容,
3. 电流环加入堵转保护代码,超电流就赶紧停。
4. 死去时间加到5us。

网友:
参考下其他厂家方案

网友:
国产的驱动芯片耐压性能不好,强烈建议用示波器测一下UVW三项的波形,看看电压哪部分异常,简单明了,大概率是电压有比较高的尖峰,导致器件的损害,这种情况在MOS管的D S 端并联C或者RC进行吸收即可根除。
另外如18楼所说 VHH_IN的电源电解电容容量要足够大,有条件的的话动力部分和控制部分采用一点接地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见过烧管子的,你这驱动烧了,管子没问题,还是少见

管子也有烧的,现在就是在分析是管子直通导致驱动坏了还是说其他问题。

楼主:
死区时间开到4us

网友:
管子烧导致驱动烧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啊,一上来就怀疑驱动,多查查管子吧

网友:
很可能是管子烧了后再烧驱动

网友G:
你这种情况大概率是环路不稳功率线上有高斜率电压变化烧驱动,还有你峰值过流保护用的什么模式CBC /OST ?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种情况大概率是环路不稳功率线上有高斜率电压变化烧驱动,还有你峰值过流保护用的什么模式CBC /OST ? ...

你跟他说这个他肯定不明白,哈哈

楼主(2021-11-25):
问题已解决,结贴,谢谢大家

网友H: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结贴,谢谢大家

不说说如何解决的吗?

我觉得你图中的二极管不能用1n4148,怎么也得上肖特基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结贴,谢谢大家

同问,怎么解决的,另外,EG2134这驱动芯片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说说如何解决的吗?

我觉得你图中的二极管不能用1n4148,怎么也得上肖特基吧 ...

后面换成肖特基的了,主要是Vs负压导致烧电桥,可以加一些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I:
同问,怎么解决的,另外,EG2134这驱动芯片好用吗

暂时没用EG2134,所以没有评估其性能。

楼主:
我是通过以上方法解决的,大家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