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工具,定时检查公网 IP,和发送 Email

楼主(2021-08-26):
详情请参见压缩包中的 README.md

### 功能

在 ubuntu 或同家族的 Linux 服务器上侦测公网 IP,如果发现公网的 IP 被更换,则按照指定的 Email 列表发送公网 IP ,例如:

> To: chun@139.com
> Subject: Test - 158.213.53.176.
>
> It's is 2021-08-26 15:55:02.238620-158.213.53.176 !

### 环境

- Ubuntu Server 20.04 或同类;
- python 3.6+ 和远程调试工具(如果你想调试的话)
  - `pip3 install -U debugpy`

- 还需要安装 [msmtp](https://marlam.de/msmtp/download/) ,参见同页上的安装说明(下面是复制的内容);

网友A:
我知道楼主想做什么

网友:
我的openwrt路由器就跑着脚本,5分钟检测一次公网IP,变了就发邮件。
就是怕动态域名突然失灵了,访问不了内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楼主想做什么

公司的研发部平台在尝试做准备开放,到时候需要不少人登录,所以就做了一个小工具,以便公网 IP 更换时自动通知到每个人

网友B:
https://github.com/NewFuture/DDNS

我现在用这个东东,加上 he.net 的 DDNS 服务 (自己的域名设置一条 A 记录到 he.net 的服务器),再配置个 5 分钟执行一次的计划任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github.com/NewFuture/DDNS

我现在用这个东东,加上 he.net 的 DDNS 服务 (自己的域名设置一条 A  ...

现在我们还不能整域名,也不想对外公开,只给自家的工程师和业务员使用。

主要是为了方便部门间在平台上交流,和用 git 管理资料以及版本控制。

网友C:
家里的宽带基本是4天自动断线再重拨,也就是一个公网IP能存活4天

网友D:
可以尝试使用zerotier搭建, 用vps做一个moon节点,速度和稳定性还是有保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尝试使用zerotier搭建, 用vps做一个moon节点,速度和稳定性还是有保障的

谢谢兄弟,好东西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尝试使用zerotier搭建, 用vps做一个moon节点,速度和稳定性还是有保障的

我用N2N,用阿里云搭一个穿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N2N,用阿里云搭一个穿透

这也是个好东东,谢谢兄弟!

网友:
买一个tplink路由,可以免费申请绑一个域名,平时插着网线,然后随时随地都可以访问内网,不用担心ip变动

网友A:
原标题“小工具,定时检查公网 IP,和发送 Email !  ”

标题请不要使用叹号,让人感觉神经质。

已经被我修改为“小工具,定时检查公网 IP,和发送 Email ”

网友:
谢谢分享,收藏先,也许将来用得着,虽然我现在有花生壳DDN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标题“小工具,定时检查公网 IP,和发送 Email !  ”

标题请不要使用叹号,让人感觉神经质。

谢谢老大帮忙修改,这是无意识的加了一个感叹号。

可能在写代码的最后慌慌忙忙加注释和提示,就不自觉的按下去了。

楼主:
跑了几天,找出几个小 bug,修改了它们,版本变成 0.9.2。放入了一个设计时的草案文件(html 格式),供参考。

真正写代码时已经修改过流程了,所以与草案中的流程图不完全符合,仅仅是为了体现出一个工作框架。

网友F:
用eps8266搞一个做额外的灾备,功能都可以实现,而且在服务器死机的情况下能够判断到底是网络断掉了还是服务器死机了。
顺便还可以加个机房温度监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eps8266搞一个做额外的灾备,功能都可以实现,而且在服务器死机的情况下能够判断到底是网络断掉了还是服 ...

我也准备弄一个,不过是用 STM32F207。

网友G:
如果家里有home assistant服务的话,把SMTP插件(或者webhook插件)和DNS插件拖一拖做一个automation,2分钟就搞定了。

还可以推送到微信,还有个GUI能看到IP变化历史记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家里有home assistant服务的话,把SMTP插件(或者webhook插件)和DNS插件拖一拖做一个automation,2分 ...

有免费的不 ? 因之前没找到,所以才自己整了一个。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免费的不 ? 因之前没找到,所以才自己整了一个。

Home Assistant : https://www.home-assistant.io/

相关的组件,

DNSIP: https://www.home-assistant.io/integrations/dnsip/ ,监控DDNS状态。可以弄两个sensor,一个监控本机IP,一个监控DDNS域名解析结果。

SMTP: https://www.home-assistant.io/integrations/smtp/ ,通知组件,配置好以后让它发邮件就行。

如果你想推送到微信,可以用 RESTful Notifications https://www.home-assistant.io/integrations/notify.rest/ 。改改参数直接接入企业微信、钉钉的机器人,如果愿意多写点代码的话,还可以对接企业微信的应用号(写一个web服务器收消息,调微信的SDK发出去),这样微信可以直接在企业微信工作台里收到消息。非常方便。

最后在页面里创建一个 automation, DNSIP --(状态变化)-- SMTP 连起来即可。

这东西是个框架,可以把一些智能家居接进去,会更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G:
Home Assistant : https://www.home-assistant.io/

相关的组件,

感谢兄弟的信息,我去琢磨琢磨,看看好用好玩不?

网友H:
我是LEDE软路由上有这个功能,然后在阿里上申请了一个top的域名绑定到这个IP,LEDE上的插件在发现公网IP变更后会自动更新阿里域名的IP。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是LEDE软路由上有这个功能,然后在阿里上申请了一个top的域名绑定到这个IP,LEDE上的插件在发现公网IP变 ...

兄弟报备了没有?据说没报备的被扫描到会直接封 IP。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家里的宽带基本是4天自动断线再重拨,也就是一个公网IP能存活4天

我那里电信每天7:45分换ip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报备了没有?据说没报备的被扫描到会直接封 IP。

直接用IP访问不了我的路由器,路由器没开端口映射,外网80端口默认是关闭的。阿里上有实名认证。

网友:
remark公网IP固件

网友I:
家里搞了个三百多华硕AX56U路由器,自带DDNS,直接带域名:xxx.asuscomm.com

楼主:
引用 网友I:
家里搞了个三百多华硕AX56U路由器,自带DDNS,直接带域名:xxx.asuscomm.com

这个棒棒的 ,哈!下个路由试试它!

兄弟有没有试过它的域名稳定不?

网友I:
非常稳定,通过路由APP远程开机,然后PC远程桌面,非常爽

楼主:
引用 网友I:
非常稳定,通过路由APP远程开机,然后PC远程桌面,非常爽

哦,心痒痒的,我下一个路由一定是它了!谢谢兄弟的情报!

网友(2021-10-20):
几年前买的79元的tp-link就有ddns功能,域名是xxx.tpddns.cn

网友:
能侦测ipv6的地址的变化吗? 那就非常使用了

网友:
很多路由支持阿里ddns了,换路由快。

网友J:
電信最近已經發通知,入戶已經不再提供 ipv4 公網地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電信最近已經發通知,入戶已經不再提供 ipv4 公網地址了

我是联通的账号,电信早就没公网 IP 了,所以联通一直沿用了好多年(大概 8 ~ 9 年)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是联通的账号,电信早就没公网 IP 了,所以联通一直沿用了好多年(大概 8 ~ 9 年)了。 ...

可以在安装时提出要公网IP,因 为默认是不给的。
我最近几年在两个城市安装过电信宽带,都是给公网IP的。
一个是上海,另一个是内地省会城市。最近一次的安装时间是去年年末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可以在安装时提出要公网IP,因 为默认是不给的。
我最近几年在两个城市安装过电信宽带,都是给公网IP的。 ...

我是电信要不到才转联通的,估计在老家这种五线小城市,公网 IP 早就被挪用到大城市去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是联通的账号,电信早就没公网 IP 了,所以联通一直沿用了好多年(大概 8 ~ 9 年)了。 ...

呃,我記錯了,說的就是你的聯通:

楼主:
引用 网友J:
呃,我記錯了,說的就是你的聯通:

我目前的 IPV4 公网 IP 还在用,看看能用多久吧,但是目前帐户的 IPV6 还没提供(状态是不可用),估计短时间内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