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有什么好用的粘贴板app?

楼主(2021-08-27):
有时候有些文字要多次重复使用,
在各种app里面找之前发过的文字,粘贴再到某页面发送,来回倒腾页面,太麻烦了,

如果有一个统一的app管理粘贴板会方便很多,
有这样的app么?用哪种比较好呢

网友A:
搜狗输入法自带,国产其他输入法应该都有吧,自己找找看

网友:
不得不说 锤子的 一步 用起来挺爽的
就是不知道其他手机能装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狗输入法自带,国产其他输入法应该都有吧,自己找找看

搜狗输入法不带粘贴板管理功能的

网友:
讯飞输入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搜狗输入法不带粘贴板管理功能的

随便复制了几段内容,剪贴板+整段文字拆分输入 不知道能不能满足你粘贴板管理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复制了几段内容,剪贴板+整段文字拆分输入 不知道能不能满足你粘贴板管理功能 ...

一直在用搜狗输入法,但是一直没发现搜狗有这功能
谢了

有更强大的粘贴板管理APP么?
如果粘贴片段一多,最好有粘贴板搜索功能

网友B:
百度输入法有剪贴板。复制过的都会留着。现在我还有去年的数据。不过可以设置保留多少条。但是没有搜索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输入法有剪贴板。复制过的都会留着。现在我还有去年的数据。不过可以设置保留多少条。但是没有搜索功能 ...

百度输入法可以修改粘贴板数据的顺序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百度输入法可以修改粘贴板数据的顺序么

这不可以,但是长按可以保存至便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可以,但是长按可以保存至便签

保存至便签没啥用,粘贴起来还是不够方便

网友:
手心输入法的剪切板还行,就是词语的联想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