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特率为250K时候,GD32F450,有没办法识别到低于4us的起始位?

楼主(2021-08-27):
波特率为250K时候,GD32F450,有没办法识别到低于4us的起始位?
1. 舞台灯行业,控制台到灯具、灯具与灯具之间通信物理层为485,通常一组485总线上不会挂接超过32台灯具
2. 485信号波特率为250kbps,串口起始位第一个低电平理论上应该是4us,经过信号切换延与线路上信号线衰减后,造成起始位的时间不是严格的4us,实际测试3.5us,
3. 见图,图中蓝色线为485AB线波形中数据起始位,绿色为485转TTL的RX中数据起始位,可以看出RX起始位只有3.5US
4.MCU串口设置250波特率,9位数据,1个停止位,没奇偶校验,测试发现,起始位低于4us时候,GD32F450串口识别不了起始位

网友:
GD32F450串口识别不了起始位
设置中仅仅把波特率降低之后  就完全正常么?
估计是初始化参数设置问题   理应把仿真器连接起来看看数据

网友:
你这搞dmx512啊,直接搜这关键词很多资料。

网友:
感觉应该查下转换芯片,看那个台阶怎么回事

网友:
自动收发切换的锅。

楼主:
写个后续
在设置波特率前设置OVSMOD位为8倍采样,现在可以识别3.5US起始位了,但是不连续,断断续续

网友:
高波特率如果加中继或者集线器需要特殊处理

网友:
奇怪的台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写个后续
在设置波特率前设置OVSMOD位为8倍采样,现在可以识别3.5US起始位了,但是不连续,断断续续{:swea ...

断断续续是什么意思?不稳定?

网友B:
你们F450还搞得到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断续续是什么意思?不稳定?

是的 就是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F450还搞得到货么?

原子哥 客服那边回复GD32F450IIH6 ,GD32F450VIT6 ,GD32F450VET6 这几个有货 可以去平台上看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写个后续
在设置波特率前设置OVSMOD位为8倍采样,现在可以识别3.5US起始位了,但是不连续,断断续续{:swea ...

4微秒的起始位,3.5uS都能识别,还想怎样,波特率误差已经很大了

网友C:
波形不好你应该用好点的485芯片,或者检查信号反射,MAX13085波形就不错,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波形不好你应该用好点的485芯片,或者检查信号反射,MAX13085波形就不错,可以试试;

好滴 我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子哥 客服那边回复GD32F450IIH6 ,GD32F450VIT6 ,GD32F450VET6 这几个有货 可以去平台上看下 ...

哪个平台??

楼主:
原子哥 是这个网址https://www.infinigo.com/ 可以进去看看哦 希望能帮到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子哥 是这个网址https://www.infinigo.com/ 可以进去看看哦 希望能帮到您  ...

价格还是有点贵啊,1K啥单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