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了一辆雅迪小金果L,对电池有点疑问

楼主(2021-08-27):
插着充电器,测量电源输出口的电压是52V附近
不插充电器,测量电源输出口的电压是33V附近,车上显示50%和75%电量

这个也太奇怪了,明明是48V的电池,为什么测量电压只有33V呢?
48V电池应该是12串锂电池,满电电压是4.2*12=50.4V才对,为什么偏差这么大?

难道内部还有一道控制板,给了命令才会满血输出?

网友A:
48V是13串的三元。
33V,应该是10串的,就算10串,也快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V是13串的三元。
33V,应该是10串的,就算10串,也快没电了。

说明书上说欠压保护是40V。

如果真的是输出33V,在仪表上应该直接显示0%电量才对,而实际上仪表显示是50%电量。

网友B:
这万用表看着就喜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万用表看着就喜庆。

除了蜂鸣器有时沙哑,没有其他的缺点。

网友:
是不是电动车电池充电有保护,只进不出,相当于单向充电.

楼主:
我现在有点怀疑 这个电池组有可能36v的,而不是48v。京东网页描述是48v,充电器上也是写的48v,合格证也是48v,搞不懂了。

楼主:
咨询京东自营客服,他说不信让我拆开看看,拆开后,里面果然有铭牌。
铭牌上是48V 12Ah,和宣传的对的上。

楼主:
然后,发现电源输出和充电口,是直接用线连一起的

楼主:
另外最里面的电池,引出来是四根线,两个粗的,毋庸置疑,是电源线兼充电线。

两根细的比较奇怪了,至今不知道干啥的。

楼主:
对两根细线,用万用表测量,电压一直在跳变,

于是我搬来了示波器,以蓝细线为地,测量红细线,是这样的奇怪的波形

网友C:
测试电压,建议加点负载:有些电压是虚的(例如MOS 关断后的漏电流)。

这四五十伏的,用个 10k 电阻就不错

楼主:
以黑粗线为地,测量红细线,波形如下

周期约2.5s,频率是0.4Hz,峰值-8.5V。
不知道干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电压,建议加点负载:有些电压是虚的(例如MOS 关断后的漏电流)。

这四五十伏的,用个 10k 电阻就不 ...

t3486784401大神果然是论坛担当,当之无愧,一句话就解决了我一天的困惑。

加了10k电阻后,36V的电压立刻就被拉低到0.3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V是13串的三元。
33V,应该是10串的,就算10串,也快没电了。

之前一直以为48V锂电池都是12串,
没想到电瓶车用的标准不一样。

在抖音找到一个拆解48V 12Ah锂电池视频,用的是6并14串。

网友:
电池上写了一线通
所以细线可能是通信线

网友:
细线是通信线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t3486784401大神果然是论坛担当,当之无愧,一句话就解决了我一天的困惑。

加了10k电阻后,36V的电压立 ...

运气好的猜中了,赶紧泡杯茶压压惊。

P.S. 电池要是 14 串的话,考虑是磷酸铁锂,单体 3.2-3.3V

网友: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阿莫百科
目标分论坛:电池

网友D:
引用 楼主:
咨询京东自营客服,他说不信让我拆开看看,拆开后,里面果然有铭牌。
铭牌上是48V 12Ah,和宣传的对的上。

这个原车电池就有保障了,充满电可以跑20公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原车电池就有保障了,充满电可以跑20公里了吧?

合格证上标称40公里。

楼主:
都知道是通信线,

不懂是怎么用的,查不到任何资料。

有没有人知道的告诉一声?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合格证上标称40公里。

不可能吧?我之前20AH铅酸电池也只能跑40多公里。你校验一下你的码表误差是多少?我之前试骑的雅迪车码表误差大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可能吧?我之前20AH铅酸电池也只能跑40多公里。你校验一下你的码表误差是多少?我之前试骑的雅迪车码表 ...

我这台小金果L没有码表。

雅迪新款的DE2,48V24Ah 续航里程标称100km,有个博主实测,不同体重的人轮番上阵,最后达到92km的续航,雅迪的标称续航,还是可信的。

网友:
雅迪用的星恒锂电池是锰酸锂,性能介于磷酸铁锂和三元锂电之间

网友:
看到锂电池这么多爆的,怕怕,还是铅酸靠谱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台小金果L没有码表。

雅迪新款的DE2,48V24Ah 续航里程标称100km,有个博主实测,不同体重的人轮番 ...

48V24Ah 续航里程标称100km?是什么路况,多少时速下测试的?这里程无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48V24Ah 续航里程标称100km?是什么路况,多少时速下测试的?这里程无敌了

自己看咯

https://www.ixigua.com/699586665 ... 7973be344b6bd14ea3d

楼主:
引用 网友D:
48V24Ah 续航里程标称100km?是什么路况,多少时速下测试的?这里程无敌了

我特意找到视频拍摄地点,量了一下距离,确定这个车的里程表不是欢乐表。

所以在理想状态下:
1.连续跑,不停,保持24km/h匀速
2.不开灯(up主晚上跑的时候,很长一段路程开灯了)
3.用户体重75kg

这种情况下,续航100km是可信的。

而他实测里程是93km,应该是频繁启停和开灯缩短了续航。

网友:
买锂电池电动车,小心被烧或者炸,已经出现过很多事故了

网友E:
原装电池也有着火的,还是不要往楼上提,我们小区刚有一家着火。

网友:
看来400W的电机果然是省电。我的车电机是72V,3000W,提速时电流120A,速度快了,耗电量也大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装电池也有着火的,还是不要往楼上提,我们小区刚有一家着火。

那些着火的视频,大都是小作坊组装的电池吧?我的电池是自已做的,现在充电都是停在露天底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