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置的聚合物锂电池如何存放比较安全?

楼主(2021-08-27):
聚合物电池闲置,暂时用不起来,直接放桌子上又不放心,
怎么存放比较安全呢?

各位家里的锂电池一般如何保管聚合物锂电池的

网友A:
买个保险箱式的防爆柜放着

网友B:
我就随便丢抽屉里,不短路就没事
要是担心的话,我想可以用防水袋装好然后买点沙子埋着

网友C:
3.7v 室温存储,定期检查电压;软包的话注意防挤压。

软包满电、没电存储都会怀孕,这个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保险箱式的防爆柜放着

买哪种防爆柜比较好呢,可否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随便丢抽屉里,不短路就没事
要是担心的话,我想可以用防水袋装好然后买点沙子埋着 ...

你家电池放沙堆里面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买哪种防爆柜比较好呢,可否说下

买了某B,230那种小柜。关键词:防爆柜。

网友:
充到保存电压(3.75V左右),放到不易燃的位置(最好有铁盒子存放,注意避免电池短路),避免水、阳光直射。一年半载的再充到保存电压继续存放。

网友D:
我存放在一个金属饭盒里.

网友:
其实家用,网上买个不锈钢基业箱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存放在一个金属饭盒里.

先用绝缘泡沫包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了某B,230那种小柜。关键词:防爆柜。

230元一个小柜么

你这柜是不是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3.7v 室温存储,定期检查电压;软包的话注意防挤压。

软包满电、没电存储都会怀孕,这个要注意 ...

软包什么电压存放比较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包什么电压存放比较好呢

三元锂(软包、18650)充满 4.2V 那种,都是在 3.7v 左右存放比较好;

如果是其他锂电(铁锂、钛锂)电压基本上标称附近比较适合存放

网友:
不懂的话扔掉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