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5MHz~6GHz射频信号源,走起

楼主(2021-08-27):
准备基于MAX2871做个廉价的射频信号源,频率范围23.5MHz~6GHz,前期参考了些国外开源的项目,准备开造。手头有USB转SPI的模块,如图,暂且不用MCU了。
先做个MAX2871的射频板,叠上去。后面衰减器什么的继续往上叠,直到原型验证OK。上个MAX2871的原理图。

网友:
这个标记一下,说不定那天用得上.支持楼主..

网友:
这种排阻第一次见

网友A:
有上位机控制程序嘛?

网友:
有什么用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上位机控制程序嘛?

对,用上位机控制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用上位机控制程序

我的意思是,有没有方便的exe界面来控制调节输出的频率,有的话想买个玩下,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有没有方便的exe界面来控制调节输出的频率,有的话想买个玩下,哈哈 ...

得做个GUI,国外有用labview做的,我估计可能先用MFC做一个

网友:
如果有相位调制,并频率达到20G或者40G,可以支持下楼主

网友:
没看到射频口呢

楼主:
哈哈,图片是手头有的一个USB转SPI的小工具,用来调试max2871板子的。

网友B:
SPI速率多少啊,这样等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I速率多少啊,这样等长

这个FT232H的板子,FT232H可以转UART、I2C、JTAG,也可以转FIFO,转FIFO时接口速率是60MHz,等长主要为跑FIFO时做的。

网友(2022-03-07):
反正你也测不到6G的高频   就当是6G吧~

网友:
现在高频率的vco芯片都断货了

网友C:
断就断吧,vco最好是自己做,vco都做不了还干什么干。以前玩射频的时候10g以内的vco,滤波器腔体,lna,pa信手拈来根本就不需要画图,随便几下就做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断就断吧,vco最好是自己做,vco都做不了还干什么干。以前玩射频的时候10g以内的vco,滤波器腔体,lna,pa ...

做一个10M-20G的VCO方案代替LMX2595看看,成本3000能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