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不触电!市场上所谓的防触电保护器是什么原理?

楼主(2021-08-28):
这边开了一家这种防触电保护器的专卖店,去体验了一把,一只手摸火线,一只手摸墙壁,脱了鞋,真的不会触电。试电笔碰火线又会亮。
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理?这么小的盒子,也不可能有隔离变压器。想不通

补充一下:
单手摸火线的时候,灯泡是亮着的。确定是220V的灯泡,而且是普通的灯座,整个灯座放水里,水里养着鱼,不是纯水,灯泡也依然亮。手放水里也不会触电。
同为电子开发人员,亲身体验过了,对这种东西确实想不通怎么实现的,
就算是骗人的把戏,也想搞清楚怎么骗人的,对吧。我能想到的就是店里的供电是先经过一个大的隔离变压器的
2000多一个,买不下手拆解。

网友:
隔离变压器吧

网友A:
不是写着"剩余电流动作继电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写着"剩余电流动作继电器"吗?

现在都叫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国际标准称谓

网友:
一般都是隔离变压器,其他原理解释不通。

网友B:
内部电路反映比较快?
在电流上升到人感应到的时候就断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部电路反映比较快?
在电流上升到人感应到的时候就断开了.

这样的话,谁敢试?隔离变压器可能性大

网友:
图片左边角: "额定电流:63A"
隔离变压器效能再高, 这种功率下, 也没有做到这么小体积的吧.

另外, "ln:30mA", 感觉还是检测剩余电流啊.

网友:
河南人开的店?
宣传这个功能,还提供现场体验,这是伤天害理!
伤天害理!商家是王八犊子!

网友C:
是不是专卖店的墙壁和地面做了特殊处理吧。

网友:
我有一个差不多的(应该不是这个牌子), 也是液晶面板, 功能很多, 里边MCU什么的都有, 用两个保持继电器做通断的, 说实在话质量还可以.
但是它有个不好: 就是检测到漏电跳闸后, 10秒后会自动给你合闸(!!??可能认为你手已经缩开了吧), 重试3次都合闸不成功的话才放弃, 也就是说最坏情况下我要被电4次......
不敢用了, 最后还是换了传统机械的.

LZ说的没被电, 但是电笔又会亮, 是同时发生的吗? 还是被电后隔了几秒再用电笔测试?

-------------------------------
后面的回帖确认了, LZ遇到的是比我手上那替下来的 更疯狂更玄幻的东西, 感觉像是个高科技花瓶--落地即碎, 且看后续分解...

网友:
还有一个更加简单的办法,当然前提是后面没接用电器.
220火线串联一个M级电阻,再接到L输入.

网友D:
楼主试试一个手摸火线一个手摸零线

网友E:
我也是猜,是不是里面做检测L线出的电流必须与N线进的电流相同才能工作,如果有差值就断开保护呢.

网友:
跟漏电开关有什么区别,现在的漏电开关都非常出色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试试一个手摸火线一个手摸零线

别抬杠,哪家漏电保护器都保护不了这种情况

网友F:
你摸的那个火线直接接电灯泡会亮吗?与零线或者墙之间? 如果不亮就是骗人的了。触摸开关都是火线串一个M欧级电阻让人直接去摸的,哪里有事。然后电笔去测肯定亮的了。

网友F:
哦还有就是你前面没有说清楚:你体验的时候,摸了线后他的保护器会有动作吗?还是说啥反应没有?前者可能是真的,后者就骗人了吧。

网友G:
这个东西是真的,原理是虚地调压。 就是三线供电制的进户接电线是不用的,提供出来的地线是一个虚地,这个虚地电压可以智能地调节到把漏电电流限制在5ma以下,所以人用手直接摸火线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同时摸火线零线,中学生都知道这样的神仙难救。

网友:
胆大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东西是真的,原理是虚地调压。 就是三线供电制的进户接电线是不用的,提供出来的地线是一个虚地,这个 ...

这是家用的哦, 漏电的局部回路是: L -> 人体 -> 地板/钢筋 -> 楼宇本地接地
你说的虚拟地, 好像无关啊. 除非这住户的地板钢筋是接在你说的虚拟地上的---这不可能嘛.

网友H:
这种东西虽说应该不会有危险,但我是绝对不会自己去实验的,要试也是商家自己演示,万一商家玩漏了完蛋的是自己啊

网友I:
检测零火线上的电流,如果电流大小有差异,即有电流流向大地,再把零火线调换,不靠谱的东西

网友:
还是用空开吧,这个真不敢冒险用

网友:
是不是进线那边就已经隔离了的,你让老板先摸一下进线的火线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专卖店的墙壁和地面做了特殊处理吧。

+1008611

网友J:
试试进线是不是会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东西虽说应该不会有危险,但我是绝对不会自己去实验的,要试也是商家自己演示,万一商家玩漏了完蛋的是自 ...

肯定是商家先演示,一手火线一手墙。有点神奇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摸的那个火线直接接电灯泡会亮吗?与零线或者墙之间? 如果不亮就是骗人的了。触摸开关都是火线串一个M欧 ...

灯泡一直亮的。且灯泡火线引出一条线给你摸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哦还有就是你前面没有说清楚:你体验的时候,摸了线后他的保护器会有动作吗?还是说啥反应没有?前者可能是 ...

灯泡一直亮,保护器没有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I:
检测零火线上的电流,如果电流大小有差异,即有电流流向大地,再把零火线调换,不靠谱的东西 ...

0-63A的范围,要准确测量30内毫安的电流差,这么小的东西不太可能吧。切换速度最快20ms,人体肯定也有感觉的啊,
它这个完全没有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试试进线是不是会触电

这是个好主意,冲着我们这种求真精神,我改天再去试试

网友:
这有点看不懂啊,那个虚接地在哪儿接着的?绑在人脚上吗?

网友:
大地电阻不可能有2K这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灯泡一直亮,保护器没有动作,

那这样就说不通了。就相当于压根没有电流通过人体啊,站在绝缘的东西上面的了。又不动作,怎么叫保护啊,没想通。否则压根就是骗人的了。
还有个办法可以试:如果他的原理是前面网友说的检测是否有漏电流然后自动交换零线和火线,那么就两个人分别摸着火线和零线,这样他无论怎么交换线序,总有个人是处于触电状态:)

网友:
做这类的东西很多,我们客户有测试。环境也是客户普通办公环境,没有加隔离变压器,普通人觉得很牛逼。我当时想让客户撒一把盐到水了,后来怕出危险,还是忍住没说。
这里有个介绍视频,http://fuling888.com/?m=home&c=View&a=index&aid=223

网友: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 r=spider&for=pc
https://player.youku.com/embed/XNTE3MjUxMjIzNg==
这里有讲一点,

网友:
人体要触电,肯定是需要一个电流回路的。我也认为是地面或墙壁做过特殊处理,没有真正接地。让他试一下灯泡一根线接火线,一根线接地,没亮的话,就能证明。

网友:
http://www.xjishu.com/zhuanli/60/202010146685.html
这里有一个专利,貌似是虚拟一个地出来。然后可以切换零火线。

网友A:
好吧, 我学识有限, 介绍看的云里雾里, 搞不懂这是科学还是玄学.
请大牛指点, 那个"虚地"在现实的楼宇中要怎么部署? 是要改动本层楼中的等电位接地点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好吧, 我学识有限, 介绍看的云里雾里, 搞不懂这是科学还是玄学.
请大牛指点, 那个"虚地"在现实的楼宇中要怎 ...

你知道这个不靠谱就行了,老老实实的装漏电保护器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K:
你知道这个不靠谱就行了,老老实实的装漏电保护器就好了。

敢问这是正话还是反话? 我还以为您介绍了这么多,是要来普及一种牛x的新技术呢, 还请告知详情.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敢问这是正话还是反话? 我还以为您介绍了这么多,是要来普及一种牛x的新技术呢, 还请告知详情. ...

正话啊,我把他归结于骗子那一类的。

网友:
楼主还活着吗

网友:
一看就是假的,
他在水里,人的手又没有去碰。
而且插排放水里,没有地线也没有事

网友:
电源是隔离后的220v,然后接入这个漏电保护器,所以漏电保护器不会跳闸。
以下是ps
氖管测电笔亮也很容易,隔离后用10m电阻接地,这样漏电电流被限制在ua级别,所以试电笔可以亮,人也不会触电,漏电保护器也不跳。

网友:
LED灯泡吧,宜家很多LED仿真220白炽灯的

网友:
如果这个东西可行,国际电工委员会会不推广? 骗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猜,是不是里面做检测L线出的电流必须与N线进的电流相同才能工作,如果有差值就断开保护呢. ...

你说的是普通漏电保护的功能。

楼主:
有事请烧纸

楼主:
引用 网友K:
正话啊,我把他归结于骗子那一类的。

我们就是想知道这玩意是怎么骗人的

网友:
占个座听课,我之前在网上见过,还特意去看视频,也是觉得神奇。

网友:
已经有很多年了,但是一直不知道问题出现再哪里?
难道就没有人去研究过,去测试过

网友:
对新事物保持好奇心,没搞懂前不轻易出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