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主轴的变频电机可以直接接到380V电源上用吗?

楼主(2021-08-28):
我这儿有一个数控车床,主轴电机曾经散热风扇坏掉导致故障,更换风扇后主轴电机发热非常厉害,7.5KW的电机空载电流在温度低时6A左右,温度升的越高电流越大,最后达到23A触发变频器保护,现在不知道是电机坏了(发热就造成绝缘下降),还是变频器坏了造成电机发热。我现在想把电机三相电直接接 380上试试看不接变频器电机会不会发热,但是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导致电机烧毁?这个主轴电机可以工作到400HZ的不知道接50HZ有没有事?

楼主:
现在车床的故障现象就是电机凉的时候可以工作,但是电流会跟着电机温度攀升

网友A:
热缩冷胀,导致间隙变小?
测个绝缘看看吧!
冷热两态

网友B:
是不是风扇装错方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风扇装错方向了

风扇绝对没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缩冷胀,导致间隙变小?
测个绝缘看看吧!
冷热两态

如果是电机对地漏电了变频器会报接地故障的吧,可它为啥没有报呢

网友:
应该可以直接接380伏三相电吧,记得变嬲电机的绝缘等级要比普通电机的高,因为变频有谐波,还有就是要单独的冷却风扇,防止变频电机低速时冷却不足

网友:
简直晕死,我机床的电机是13kw的,平时工做一天也就用6度电,电机的负荷一般不超过5%,再说主轴电机不接380接到哪里呢

网友:
可以接三相380的

网友:
别听楼上的瞎胡扯,得详细看主轴参数,99%不可以直接接380,上去很可能瞬间烧坏,变频器驱动主轴需要调VF的,频率低时电压低,达到400Hz时才是380V

网友C:
电机上没铭牌吗?没有标示额定电压?
我想变频器跟电机不是必须绑定使用吧,只要功率匹配就能连起来用。电机应该还是普通的交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上没铭牌吗?没有标示额定电压?
我想变频器跟电机不是必须绑定使用吧,只要功率匹配就能连起来用。电 ...

变成380v 400HZ

网友D:
为什么400赫兹,主轴电机不是电主轴,不懂不要误导别人,主轴电机一般来说按照380的异步电机结构设计,但结构上要装一个编码器罢了。变频调速器应用当然比较广泛但好多车床不用变频器1440转的电机靠变频器调到400转和齿轮到400转能一回事吗

网友E:
不行的,一般主轴都是400hz/380v,接工频是380v/50hz,电流很大,会烧电机。你说的这种情况,电机能运行,带负载没有问题,就是时间长了,电流大,电机发热,多半变频器没有问题,还是查查电机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400赫兹,主轴电机不是电主轴,不懂不要误导别人,主轴电机一般来说按照380的异步电机结构设计,但结 ...

老哥在误导别人呢,400Hz的变频异步电机和工频电机磁链设计不一样,400Hz的变频电机接工频380V工频造成磁链饱和,电流非常大,必烧无疑,当然时间很短很短的话问题不大。

网友F:
楼主看看电机发热后,关电,用手转一下卡盘,是否比未发热前要紧,是的话,就是电机或主轴轴承问题了。

网友:
我也觉得不能直接接380,因为50hz频率太低了,转速上不去,电流会增大,时间一长就烧毁电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行的,一般主轴都是400hz/380v,接工频是380v/50hz,电流很大,会烧电机。你说的这种情况,电机能运行, ...

这不是胡说吗,电机400Hz哪来的低速扭矩,再说一遍主轴电机不是雕刻机的电主轴。我们恨不得主轴电机都换成33赫兹的,50赫兹的都嫌没劲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看看电机发热后,关电,用手转一下卡盘,是否比未发热前要紧,是的话,就是电机或主轴轴承问题了。 ...

电机在保护停机后用手转动卡盘没有任何阻力 这个是电机直接带动夹刀机构的不用皮带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胡说吗,电机400Hz哪来的低速扭矩,再说一遍主轴电机不是雕刻机的电主轴。我们恨不得主轴电机都换 ...

我已经把电机送修了,现在怀疑电机绝缘不好 毕竟风扇坏了那么长时间没有发现

网友:
楼主辛苦一下,把变频器参数拍上来,大家就能判断能不能接380/50Hz了

网友:
局部放电量,简称局放,单位是PC,是继打耐后的另一检测方式。
一般情况下,局放的检测值可等效产品的寿命,当然如果数量=0是最好了,
使用时间越长,局放值越大。如果值大于一个数值,就击穿了!
线圈的绝缘漆,受高热时间长了,绝缘值会降低的。

网友:
多说一句,变频电机和工频电机打耐压数值是不一样,400V变频电机需要打耐压2800V,而工频电机只需要1000V就可以了。

楼主要注意了!!

网友:
把电机铭牌贴上来看看吧

楼主:
电机已经修好,确实是绝缘电阻变坏造成的,重新换了定子以后就好了,现在已经工作2个小时了,没有明显温升

网友G:
电机重载温度不超过90℃就是正常的。水滴上去不沸腾就是好的,你这个不需要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机重载温度不超过90℃就是正常的。水滴上去不沸腾就是好的,你这个不需要维修。 ...

空转  都90度 而且空载电流还跟着温度飙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