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数据线和12V直流电源线四根线共管一起走是否有问题

楼主(2021-08-28):
搜了一下坛里以前帖子,网友说法不一,再次讨论一下。
我不是用网线,用RVVP线缆,规格为4*0.75,两根传输信号,两根传输12V直流电源,485数据线传输波特率9600,传输距离最远50米。
坛友们分享一下使用经验,谢谢!

网友:
你需要RVSP

网友A:
这条件我用网线当做485用,都没事。

网友B:
屏蔽双绞更好。应该可以。

网友:
看你距离长不长,环境是否复杂,我们就是这样用的,一个机台里面,几个模组并联,当总线用。
都没有屏蔽,你要相信485的抗干扰能力。
但是设计时候如果发现有通讯异常,一定要去检查,是否安装连线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条件我用网线当做485用,都没事。

网线我是用过的,时间长了接触不好,估计做线没有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蔽双绞更好。应该可以。

这个两组双绞带屏蔽不是太好买,我问了熟悉的厂家,都要定做

网友:
环境好
普通二根线稳稳当当运行几年不会有问题
现场干扰大    通讯线双绞线带网状屏蔽  和电源线分开  从机手拉手模式  等等都要细节上面加入考虑
甚至  单端接地  双端接地  接地位置等等   一言难尽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线我是用过的,时间长了接触不好,估计做线没有到位

这种应该是水晶头时间久了,接触不好

网友:
我们接触的一些电梯的工程,485 电话 24V直流电源 220V交流电源共一条非屏蔽电缆上,屁事都没有

网友:
这么低速率,距离也不是远。楼主考虑得太严谨了。

网友:
不建议这么用,485查分线,直流电源对也是差分信号。可以用现成的带电源的以太网线,这样问题完美解决。直接带220电源线,然后有2对差分网线的,特别适合楼主。

楼主:
谢谢大家交流,我准备采用普通四芯屏蔽线就行了

网友:
我们工程上8芯网线分四组,电源两组,A、B都是同色线,最远100米,9600。
刚开始也很谨慎,要求要用AB双绞,但施工队搞错了,按同色线走。
后来到现场测试,数据没有异常,示波器看远端及近端信号都还ok,偶尔有些会有共模的变压器干扰,但TTL端的数据都是正常的。
所以用屏蔽线理论上会更好。

网友:
电力隧道里面,跟楼主一样的四芯屏蔽线,24V和485各两根,100多米都没问题。

网友:
这么低的波特率和距离,除非您12V带高频大电流,否则,连屏蔽都不用,RVV都能胜任。 不过注意在485上做好防护就稳稳当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