荡秋千时一直用力,到底能不能转一整圈?

楼主(2021-08-28):
荡秋千时一直用力,到底能不能转一整圈?这个小时候幻想过无数次的事,终于有人尝试了。

(Reddit: HueHesketty)

视频

http://t.cn/A6IH0caD

网友:
要是用绳子的秋千恐怕这样的速度不行,还要离心力大于人的重量才行吧

网友:
正想着遇到那种不上不下的情况会怎样呢(头破血流?), 原来是硬直杆...

网友:
小时候我有朋友做过类似的事情,不过用的绳子的秋千人差点没了

网友:
只能是硬杆的

网友:
外国人少系列

网友:
哎,我当年能甩到接近90度,链条秋千,不敢再高了。

网友:
铁链秋千就可以转圈

网友A:
柔性链接离心力不够的话,会不会被拽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柔性链接离心力不够的话,会不会被拽回来

柔性的就别试了,高度超过90度,如果速度不够转整圈的话,会有一段抛物线落体过程,而且由于柔性的没有支撑力,要转整圈的话完全依赖离心力保持圆形,速度要求更快才行

网友:
角动量守恒,秋千的荡法是下降时下蹲,越过最底点站起来。理论上,软绳也能玩360度,前提是你有猴子般的爬绳技能。在下荡快接近低点时讯速往上窜,角动量会让你翻过去的,到了最顶端时,手稍松借向心力及动能、地心引力的合力以一种类似抛物线的轨迹往绳尾端滑一段定距离,绳水平时手停止滑动,势能再度转换为动能,周而复始,只要不累便可一直玩下去

网友:
仔细想了一下,不借外力玩秋千的正确方式是:上荡的过程站起来,腿部做功转换为势能,下降时蹲下重心下降,将势能转换为动能,重心的落差越大,荡得越高

网友B:
11楼的设想有误,按那个方法荡上两圈,软绳就缠在水平直杆上,会出事故

网友(2021-09-29):
引用 网友B:
11楼的设想有误,按那个方法荡上两圈,软绳就缠在水平直杆上,会出事故

可以用这个原理做个玩具,秋千启动后自己会越荡越高,最终开始圆周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