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闸蟹可以自动捆扎的机器

楼主(2021-08-28):
大闸蟹可以自动捆扎了。

视频

http://t.cn/A6IYMSHB

网友A:
评论里确实正解,都用这种又粗又吸水的线,沾水后,好压秤的。聪明都用在这上面。

网友:
还是很粗的绳子。。。。

网友:
好像没系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评论里确实正解,都用这种又粗又吸水的线,沾水后,好压秤的。聪明都用在这上面。 ...

想多了,我们这都是按只卖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想多了,我们这都是按只卖的,

按只卖也分重量的吧,比如重的一只多少钱,轻一点的一只多少钱,应该不是拿尺子去量直径大小来分价格档次。有的临界重量的,加个绳子沾点水,就到下一个档次了。只要有重量相关的指标,都有点加成的,量大了后应该也很可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只卖也分重量的吧,比如重的一只多少钱,轻一点的一只多少钱,应该不是拿尺子去量直径大小来分价格档次 ...

我印象中小龙虾去壳去头之后肉连一半都不到了。。超市卖的虾仁化了冰之后能剩1/3就不错了。。冰虾球看着很大,煮好之后还没筷子粗。。

网友:
二楼领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