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载人情况下,电机用什么方式制动比较合适?

楼主(2021-08-28):
最高时速25KM,载人情况下,电机用什么方式制动比较合适?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最佳的当然是动能回收制动+机械制动,轻制动时回收制动,重制动时动能回收+机械制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佳的当然是动能回收制动+机械制动,轻制动时回收制动,重制动时动能回收+机械制动。 ...

百度了一下,回收制动大部分是用于汽车制动。

网友:
感觉楼主在做山寨的小米滑板车控制器。。。。。。。

网友B:
那一丢丢的续航提升,还搞乱了控制逻辑,不要也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一丢丢的续航提升,还搞乱了控制逻辑,不要也罢

看来是同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百度了一下,回收制动大部分是用于汽车制动。

铁路电力机车很早就有再生制动吧, 直接把电送回电网了. 不过据说也只能回收30%的动能?

网友:
foc矢量电调,用负电流制动,刹车后会抬高Vbus电压,电池自然开始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铁路电力机车很早就有再生制动吧, 直接把电送回电网了. 不过据说也只能回收30%的动能? ...

铁路电网是交流电吧,交流电并网应该很麻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铁路电力机车很早就有再生制动吧, 直接把电送回电网了. 不过据说也只能回收30%的动能? ...

好像用惯量发电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