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000M光纤,通过千兆设备后降低为960Mbps速度,损失在哪里?

楼主(2021-08-28):
请问1000M光纤接入,通过千兆路由再到PC,测速960Mbps速度,瓶颈在哪里?

宽带为电信,电信师傅测试光纤到光猫的速度,的确有11xxMpbs,然后光猫桥接,用华硕RT-AC68P拨号,路由LAN再接千兆交换机,再到PC,网线均为千兆网线,但是速度为960Mpbs左右,中间的100多Mbps速率,哪里去了?瓶颈出在哪里?

单独千兆交换机内网,速度我记得可以上1000Mpbs的,瓶颈可能不在这,难道是WAN TO LAN速度损失?有知道的大神说说看嘛?谢谢!

网友A:
转发数据包是要吃CPU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发数据包是要吃CPU的……

请问大师,也就是说,问题的确出在路由器的WAN TO LAN?RT-AC68P比较久远了,如果换个新款路由的,是否可以比较有可能接近到光线到猫的那个11xxMbps速率?

网友B:
光纤可以超过1000M,电口1000base-T编码后的理论有效带宽1000M不可能超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纤可以超过1000M,电口1000base-T编码后的理论有效带宽1000M不可能超过啊

这样啊,那请问老哥,千兆电口,一般最高可以达到多少Mbps?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啊,那请问老哥,千兆电口,一般最高可以达到多少Mbps?

960Mbps已经相当高了,不用那么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B:
960Mbps已经相当高了,不用那么纠结

哦,我可能搞混淆了
--------------------------------------------------------------------------------------------
“千兆局域网的传输速度理论上是125MB/s。

1000Mbps=1,000,000,000比特/秒=125,000,000字节/秒=125MB/s。

千兆局域网理论计算最高值为125MB/s。在实际的应用中,要再扣约 12% 的 Ethernet Header, IP Header, TCP Header, ATM Header等控制讯号。和排除网络损耗以及线路衰减等因素,因此真正的下载速度还不到125MB/s。”
--------------------------------------------------------------------------------------------
1、那么扣除12%的开销,还有110MB/s,以前用NAS拷贝,的确也有达到过接近这个值,我有印象

2、而110MB/s转换成Mbps为880Mbps,好像还低于现在电信平台测速的960Mbps

3、好吧,不纠结了,感谢各位大神科普!

网友:
走三层的数据包要过CPU,CPU处理能力有限。另外协议有开销,以太网包大小和协议不同,速度也是有差别的。

网友:
电信级千兆交换机二层转发是可以达到1000mbps整线速的。

网友:
光模块实际物理层链路速度我记得是1.25G的。

网友C:
GPON是1.25G 需要2.5G电口交换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ON是1.25G 需要2.5G电口交换机。

那这个光猫输出,只有千兆电口,无解了

光猫是光口万兆,HN8145V,但是只有3个千兆电口输出

网友:
交换机背板速度也是瓶颈的一种可能性,尤其多口输出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C:
GPON是1.25G 需要2.5G电口交换机。

GPON下行理论是2.5G,但局端OLT是根据你开通的业务限速的。

网友D:
换个贵点的路由器,或者直接上2.5G路由器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贵点的路由器,或者直接上2.5G路由器再试试

光猫输出,只有单个千兆LAN,感觉真没必要进一步折腾了,这个不是安慰我自己了,是因为真的逼近千兆LAN的极限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