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测:“滴滴加油”APP改变了加油的方式,每次加100元,可获最大优惠

楼主(2021-08-29):
听朋友说滴滴加油和团油加油很优惠。我都安装了。

昨晚第一次测试。

发现中石油、中石化这样的大公司没有优惠的。有优惠的是民营的。

我昨天使用的加油站不支持团油。所以使用了滴滴加油测试。

打开界面,这样提示:
优惠后低至4.76起。 满100元享受直降优惠, 最多1 0L。(正常油价6.87元)。

我按常规加满。343元,优惠了43元。折合每升优惠了8毛钱,很不错了。

但6元跟广告说的4.76元还是有大差别。于是我测试了一下。99元只是优惠几块钱。100元优惠21元。是最大优惠。算起来是5.4元/升,便宜了1.4元/升。

结论:不要等油用完才加。用完100元就加最省钱  :)

反正我上班路上经过这油站,该油站很大型,加油枪比普通油站多好几倍。晚上从来不需要等待。

网友A:
我天,这个优惠2快多,油价在销售端有这么大利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天,这个优惠2快多,油价在销售端有这么大利润?

加100元,5.4元/升。
加340元,6元/升。

网友B:
我测试过家边上的一个民营加油站,也是优惠后特别便宜,但是我发现油不经用,跟中石化和中石油比跑的公里数少了很多,后来就直接没在那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测试过家边上的一个民营加油站,也是优惠后特别便宜,但是我发现油不经用,跟中石化和中石油比跑的公里数 ...

没有发现你说的问题,应该是心里作用。

这年头汽油作假很容易被发现。一个油站的牌照价值千万,得不偿失。

之前我加了一年多私油,也没有发现有问题。

网友C:
很多民营油站油品有问题,不耐烧,我从不在那里加油,虽然便宜。

网友D:
这种需要自己拿加油枪加油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需要自己拿加油枪加油吗 ?

东莞没有自助加油的.任何时候都有服务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民营油站油品有问题,不耐烧,我从不在那里加油,虽然便宜。

我认为肯定是心理因素。

另外,你认为一家规模比国营(中石油中石化)大5倍的油站,会有可能造假?

这油站光全功能的洗车机器就有4台,都是最大型最好的机器。普通油站最多一两台,而且很可能还是简化型的洗车机。

网友:
中山最多便宜1块钱,顺德就有2块钱的优惠。

网友E:
旧手机坏了,换新手机后,滴滴出行不能装,求一个滴滴出行的安装文件……

网友:
这两年基本都是用滴滴加油,有时用团油,更早之前用过95私油(车友推荐的,比同期92市面价便宜1.5左右),主要看那边优惠多就用哪个,同一个油站不同平台优惠力度也不一样

网友F:
我经常滴滴加油的,这种第一次去优惠很大,后面慢慢的优惠券额度就越来越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测试过家边上的一个民营加油站,也是优惠后特别便宜,但是我发现油不经用,跟中石化和中石油比跑的公里数 ...

这个年头市区的加油站,已经不会在油品上做文章了,民营加油站是在shui上搞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旧手机坏了,换新手机后,滴滴出行不能装,求一个滴滴出行的安装文件…… ...

滴滴加油是独立的APP。跟出行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经常滴滴加油的,这种第一次去优惠很大,后面慢慢的优惠券额度就越来越低了 ...

那就要换加油站了。

网友:
不是心理因素,是真的,我之前在科技园上班,住龙岗,65km每天来回开车,北环有个加油站,是中石化的,忘记啥名了,他那里的油非常耐烧,中石化次之,冠德的黄骆驼,加完后发动机声音大,力气不足,而且明显不耐烧。
我之前开的是思域,1.8自然吸气的,感受非常明显

网友:
引用 楼主:
滴滴加油是独立的APP。跟出行没有关系。

滴滴出行里边,车主界面也有加油的,调用的也是滴滴加油,也有优惠

网友G:
我之前加过这种加油站,便宜好多的,不是心理作用,确实是不耐烧,我都有用APP记录每次加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之前加过这种加油站,便宜好多的,不是心理作用,确实是不耐烧,我都有用APP记录每次加油量。 ...

我上面说的加油站,是东莞城区最大、最豪华、设施最好,我肯定不可能造假。

另外,我自驾游跑遍全国,到处加油,我怎么感觉不到有油质量有问题?(当然,外出自驾游一般找大型、靠近市区的)。

网友H:
京东 的 京品加油 也差不多,plus 会员还可以每月两张10块优惠券

网友I:
从不敢在民营加油站加油,省钱事小,发动机如果搞点毛病出来就烦了。

网友:
坐标深圳,南山区深南路边的一个中石化加油站(粤海门),一直用他们店内的大家来加油小程序,每升少一块,用了四五个月了。

网友:
多次实测民营加油站的油续航少2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从不敢在民营加油站加油,省钱事小,发动机如果搞点毛病出来就烦了。

我的日产奇骏SUV已经看到第6年了。

有2年加的是走私油,另外4年基本都不在中石油中石化加,也就是说另外4年都是在大家说的私营加油站。

我的车状态很好啊!

网友:
兴业银行的信用卡,中石化联名卡,满300减50

网友:
17年去九寨沟,租了辆起亚的狮跑,加了箱油,发动机故障灯亮,小油门熄火

网友:
我加过几次民营的,发现最好的应该是加德士油品,动力足耐烧。 小民营油站不能加,但大型的没什么问题。
中石化的跟大型民营差不多。

网友:
我的日产越野车 平时加中石化, 有次加了壳牌加油站的油后
怠速方向盘震动变大,  高速120巡航 车会抖   换回中石化后,抖动消失,
区别肯定有,但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 长期加顶多燃烧不充分  有积碳啥的
由于这个车型 油耗偏高,发现车友群里 很大一部分人都加小油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京东 的 京品加油 也差不多,plus 会员还可以每月两张10块优惠券

有这个app吗,我在安卓的应用商店上没看到啊

网友:
同在东莞加过年吧中石化,加过年吧民营,现在加黑油(为了省钱,每周都要加30多升油)
没感觉多大区别,就夏天开空调油耗大些

网友:
近5年基本都是加的私油,油站规模也不大,未发现啥问题,之前一直用嘀嗒加油,最近一个月开始用滴滴加油,领了几次满150减50的券,爽的一塌糊涂

网友:
这个优惠是周六周日才有还是不限制的?

网友:
从去年开始一直在用,一般一箱油可以省50块左右,其它没仔细算。

网友H:
引用 网友J:
有这个app吗,我在安卓的应用商店上没看到啊

在京东app 里,搜京品加油 就行,领卷 plus 会员 生活特权 那里

网友K:
在市区代步的话,油品相差百分之7、8.一箱油续航600KM,实际跑560的话,少跑40K,很难确定是油品还是路况的原因。
壳牌的平时比中石化优惠8%。加满跑高速,长途测的话,就能比出来了。
同样路况,定速巡航,壳牌比中石化续航少10%

网友:
市区代步,平时拥堵,我就加民营小油,都是一样原地怠速浪费;高速长途,加满中石化

网友:
旁边有个中国航油,第一次见这个牌子,有了解的没有?
刚开业不久,上次加256元,优惠了44元,是在滴滴上加的。
昨天经过那里仔细问了下,微信关注后,平时优惠6毛,晚上10点后优惠1元。
充2000送3%还是多少。不知道品质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K:
在市区代步的话,油品相差百分之7、8.一箱油续航600KM,实际跑560的话,少跑40K,很难确定是油品还是路况的 ...

壳牌的油应该比中石化要好的。

网友:
可能地区有差别,江苏苏南地区优惠太少,最多5毛

网友:
一直都是哪里便宜哪里加,油耗未见明显变化,记录了有十多万公里。当然我的是日系低档破车,不是挑油的高端车。。。

深圳还有一家普宾加油站,常年便宜好多,在梅林关,神一般的存在,深圳的车友都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H:
在京东app 里,搜京品加油 就行,领卷 plus 会员 生活特权 那里

看到了,谢谢

网友:
高途能源还可以的,我从买车开始这三年多,全是在高途能源加油

网友:
民营的确实不经烧,每天下下班亲测

网友:
滴滴的这个小桔加油好像会杀熟的,老用户基本用不了优惠券了。
去年用优惠券加一次油可以优惠六七十,现在用不了优惠券只有30左右了,昨晚拿了几张3块钱的优惠券合起来优惠40~
app上面的各个油站都有评价了,优惠大的油站大多好评率不高。滴滴这个小桔加油我只去宝安的宝客隆加油站,评价不好的油站不敢去加油了,因为多年前在中航油加了一次95烧了两个高压包和火花塞花了四五千块钱才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