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补充/传递 WIN 引导文件修复启动?(原C盘文件都在)

楼主(2021-08-29):
如题, 突然断电导致的

硬盘第一区是厂家设置的引导区,当然现在这个区功能不正常了  也不打算使用删除也行

WIN系统在第二分区
挂接起来看  硬盘读写使用没问题,原来资料都已备份出

一直没去留意过原来三星在第一分区上备份/恢复功能的运作机制,有没有替换WIN的默认引导文件?不清楚

现在只要有工具把WIN7的引导修复就行  原三星的程序不管它了

请高手看看

网友A:
试试pe下ntbootautofix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pe下ntbootautofix

因为笔记本原来厂家有个磁盘工具   WIN系统盘做在了第二分区  恐怕不容易自动修复

请教手工修复 需要哪些文件和注意事项?

网友B:
我倒是建议先备份数据(整盘备份), 以防万一...
---------------------------------
原来已经备份了, 眼瞎抱歉.

网友C:
用bootice吧,一定可以修复引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倒是建议先备份数据(整盘备份), 以防万一...

原来已经备份了, 眼瞎抱 ...

谢谢热心坛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bootice吧,一定可以修复引导。

U盘启动工具里倒是有这个   还没掌握方法

网友:
正好手头有一个

网友D:
用  NTBOOTautofix v2.5.7.exe     BOOTICEx86.exe   EasyBCD.exe  都可以。

楼主:
及时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  NTBOOTautofix v2.5.7.exe     BOOTICEx86.exe   EasyBCD.exe  都可以。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