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检测交流18V电压

楼主(2021-08-29):
某设备能产生18V交流电压,现在要用MCU检测,考虑隔离,有没有推荐电路?考虑光耦中。

网友:
电压互感器?变压器?。。

网友:
霍尔就可以啊

变压器 精密整流 运放

网友:
换个思路,检测50hz

网友:
是否检测幅度?频率?过零?

网友:
需要精度如何?
如果精度不高,可以设置比较器,产生PWM驱动光藕,MCU通过PWM占空比反算输入电压

网友:
电感互感器,2mA:2mA那种

网友A:
直接分压采样就可以

网友:
只考虑有没有交流量的话   那就测频率。

网友:
7:1互感器+整流桥+IO或者输入捕获。如果需要测量则接ADC或者RC滤波后接A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分压采样就可以

交流电压的负半周会测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交流电压的负半周会测出什么?

非差分ADC要加正向偏置的。

网友B(2021-09-30):
用一片真有效值的转换芯片对于写代码人就这么不可思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一片真有效值的转换芯片对于写代码人就这么不可思议吗

知道要多少成本吗?真有效值芯片?